[室内机] 【资深菜鸟】不务正业,自制小电池低电压检测器,已上接线图

楼主(2014-03-22):
为了制作能在起居室飞行的小飞机,最近又开始研究自制红外超轻量接收,由于自制接收没有低电压保护功能,于是又尝试自制了低电压监测报警器。超小电池的放电通常都不是那么太给力,大电流放电时,电池电压会跌得比较低,因此选用了检测电压为3.08v的IMP809T电源检测芯片,当电池电压达到和低于这个电压值时,报警的led会亮起。
制作了3颗请看图,重量比较满意,实用时还可以剪短引线减重:

用实验电源测试,当电压为3.1v时,红色led会亮起:

当电压大于等于3.2v时,报警led不亮

测试视频,视频中led跳变的电压没有如芯片数据手册所写的3.08v,也许是我的电源显示不太准确,也是是芯片质量问题,好在相差不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就不纠结了:

如果有人有兴趣,稍后我可以画出接线图。

--------------------------------------------华丽丽的分割线----------------------------------------------------------------------
接线图:

说明:
画的是俯视图,图上的圆点代表焊点,实际搭棚的贴片元件在电压检测芯片的下面。图上标的是我实际用的电阻值,主要是手边有啥就用啥,没完全按照数据手册的来,其它阻值的可以自己测试。贴片led有绿线的一边是负极。电压检测芯片选IMP809TEUR,电压是3.08v的,需要其他电压的可以自己查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肯定大把人要的,上图纸吧,兄弟

网友A:
楼主做的低电压监测报警器真够轻的,十分佩服,还是画出接线图吧。

网友B:
     用tl431加一个三极管,想做几伏的就可以做几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tl431加一个三极管,想做几伏的就可以做几伏

也请你上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请你上图纸。

很简单的电路,调整R1和R2的比例就可以改变发光二极管的点亮电压

网友:
一般说是图纸,大家都想要,因为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低电压监测报警器真够轻的,十分佩服,还是画出接线图吧。

接线图来了,画的是俯视图,图上的圆点代表焊点,我实际搭棚的贴片元件在电压检测芯片的下面。图上标的是我实际用的电阻值,主要是手边有啥就用啥,没完全按照数据手册的来,其它阻值的可以自己测试。贴片led有绿线的一边是负极。电压检测芯片选IMP809TEUR,电压是3.08v的,需要其他电压的可以自己查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调整R1和R2的比例就可以改变发光二极管的点亮电压

我打赌这个方案做不到0.1g以下,相信也没有专用检测芯片的准确度。

网友:
都不错,重量上tl431稍微重点。准确度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赌这个方案做不到0.1g以下,相信也没有专用检测芯片的准确度。

   0.1克确实不行,不过也就多了1个sot23的三极管重不了多少。而且这个精度是自己控制,想要多少v的就调整r1,r2比例就行了,反而是那个检测芯片楼主不都测了实际不太准对吗!

网友:
那要N多精密电阻了。
调试也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克确实不行,不过也就多了1个sot23的三极管重不了多少。而且这个精度是自己控制,想要多少v的就调 ...

好吧,你赢了,俺不和你辩。

网友:
原理图没有看懂

网友D:
xx,越来越牛了

楼主:
正负极电压大于监测值时,reset脚高电平;当电压小于等于监测值的时候,reset脚转低电平。原本以为两颗电阻都可以省,结果没有下拉电阻工作不正常,没有限流电阻点亮时电流太大。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了没有。这里监测值为3.0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越来越牛了
xx没啥牛的,是踩着前人的脚印,站在了低调高人的肩膀上。

网友E:
XX牛 才是真的牛!

网友F:
不明觉厉,菜鸟围观

网友G:
这个还真专业啊

网友H(2014-12-25):
这个可以有,谢谢xx

网友I:
貌似好东西,新年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