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电子千分表的进来请教一下

楼主(2014-03-22):
在旧货市场里面买了几个远恒B531 0-55毫米的千分表,原来表是装在机器上,用网线连接出去的。
我看了下旁边有电池,请问有用过这款表的吗?该按哪种型号的电池呢?

谢谢了哈

楼主:
没人来回答啊。。。。。只要用过的就知道啊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很便宜,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啥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便宜,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啥电池

这个真的没见过,也不知道。你拆开看看,装什么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没见过,也不知道。你拆开看看,装什么电池呢?

第三张照片那个黑色的空洞就是放电池的,但是不知道电池的型号啊

网友:
如果配不来同型号的电池,知道电池极性、电压就可,最起码知道极性,然后引出线,用其它电池代用。若不知道电压,可由3V起,然后4.5V再6V逐步提高电压

网友:
最好先试试普通数显卡尺的电池AG13。。。

网友B:
常用鈕型電池型號及尺寸:

型號直徑X厚度(mm)
CR9279.5 × 2.7
CR102510 × 2.5
CR121612.5 × 1.6
CR122012.5 × 2.0
CR122512.5 × 2.5
CR161616 × 1.6
CR162016 × 2.0
CR163216 × 3.2
CR201220 × 1.2
CR201620 × 1.6
CR202520 × 2.5
CR203220 × 3.2
CR232023 × 2
CR232523 × 2.5
CR233023 × 3.0
CR235423 × 5.4
CR243024.5 × 3.0
CR245024.5 × 5.0
CR247724.5 × 7.7
CR303230.0 × 3.2
CR1110811.6 × 10.8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帮忙,我量一下看看放电池那儿有多大空间

网友:
咋看都是装纽扣电池的...但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A:
量大小,看9楼的表,就知道大概装什么型号的电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小,看9楼的表,就知道大概装什么型号的电池 了。

谢谢兄弟,终于在网上搜到了说明,就是普通的sr44,到批发市场12元买了一版50颗,呵呵
技术参数:
  • 规格: 0-50mm
  • 分辨力: 0.001mm
  • 测量速度: 0.35M/s
  • 电源: 1.55V SR44一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用鈕型電池型號及尺寸:

你的电池列表上的型号, 全部都是3V型号, 应该不合用啊!
显卡/千分表多是用1.55V的, 尝试用AG13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列表上的型号, 全部都是3V型号, 应该不合用啊!
显卡/千分表多是用1.55V的, 尝试用AG13 就好了.
...

SR44=AG13,兄弟比較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列表上的型号, 全部都是3V型号, 应该不合用啊!
显卡/千分表多是用1.55V的, 尝试用AG13 就好了.
...

谢谢兄弟,简直不晓得这些电池外形一样,为啥子型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44=AG13,兄弟比較在行。

高手!!!!专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专家!!!!!

kam1626兄才是啦。

這些電池型號是最初不同廠家各自為戰的產物,所以到現在仍是非常混亂。自80年代起,儘管不同的國際組織也曾嘗試協調統一規格,希望減少相近規格的電池,但至今仍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m1626兄才是啦。

這些電池型號是最初不同廠家各自為戰的產物,所以到現在仍是非常混亂。自80年代起 ...

但是只要电压和形状差不多就是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只要电压和形状差不多就是通用的吧?

最好不要,因為電池會裝不穩,可能會令千分表不停開關,會影響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