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试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3-22):
小弟的450不知道是不是遥控没有设置好,还是接线没有接好,总感觉不对。用的是D10控有深圳的模友就更好了,实在搞不懂这个东西

网友:
玩小姨子的都是高手。小姨子水太深,界面看得人头晕,所以就算小姨子再漂亮,一般人是不可以去整的。

网友A:
应该是舵机的正反错误了  我也是猜的   同也是小姨子和D10

网友:
楼主是右手油门。目测是舵机没接对

网友B:
我虽然没看明白   但是以我的经验你用遥控换舵机的正反看看  再不行的话  估计就是螺距和副翼舵机在接收机上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舵机的正反错误了  我也是猜的   同也是小姨子和D10

求帮忙。。。我快被它整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没看明白   但是以我的经验你用遥控换舵机的正反看看  再不行的话  估计就是螺距和副翼舵机在接收机 ...

恩恩  现在就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帮忙。。。我快被它整死了

你先看看线插错没有  然后是对的就进入小姨子的设置界面调一下舵机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线插错没有  然后是对的就进入小姨子的设置界面调一下舵机正反

RX1002的接收线还不清楚怎么插  你也是用这个接收的吗?

网友C:
不難啊呀舵機接線照圖接

接好後推拉油門搖桿看那個舵機動作相反就點一下

如果再不僅就到下面爬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digest=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帮忙。。。我快被它整死了

zyx 使用2年,  各种飞, ZYX 版本程序就是vbar 4.0 修改版,  飞K8,VBAR的人一看调机界面就知道怎么回事!  几乎一摸一样。    调zyx,首先看副翼+升降舵机方向是不是正确,  D10副翼摇杆向左左,副翼舵机左舵机向下就对了, 反之向右就向右, 升降向下就向下,反之如此。 然后推油门, 看看总距是不是油门向上,3颗舵机就向上, 反之向下, 如果其中有不对的。 自己调整zyx舵机方向或遥控器通道方向!  只要你设备不是坏的, 都是可以飞的, 最后调好后检查修正方向!  即可起飞!!! zyx4.0版本很稳定,各种钟摆,各种翻,4位或12位钟摆+自旋钟摆锁尾都很好! (当然k8+vbar更好),zyx新手最起码到自旋钟摆之前都是可以上任各种动作!! 如果有问题就自己找飞机问题或调试问题, 陀螺问题可能性极低!  电直是7分调,3分飞!  好好搞吧!

网友E:
我是刚用小姨子,不琐尾,求解释。(推油门***自旋)

网友F:
接收和陀螺仪的线接错了

网友:
看着就是通道映射问题。

网友:
无论什末时候调机把电调和电机连线拔掉2根!再调整正反舵的时候一定注意油门的正反向调整~千万别在没拔电机线的时候去调整~非常危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zyx 使用2年,  各种飞, ZYX 版本程序就是vbar 4.0 修改版,  飞K8,VBAR的人一看调机界面就知道怎么回 ...

ZYX 版本程序就是vba修改版?

网友:
这种问题,能找到身边老鸟帮忙调整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難啊呀舵機接線照圖接

接好後推拉油門搖桿看那個舵機動作相反就點一下

你这个什么软件啊?哪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ZYX 版本程序就是vba修改版?

  对 原先VBAR 4.0 的修改版, 现在飞越新出的zyx-2应该是 vbar 4.5版本。   现在vbar 最高也是5.1版本。  完全是够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刚用小姨子,不琐尾,求解释。(推油门***自旋)

  gear 通道反向,  zyx 自检过后变红灯就是锁尾状态,  蓝灯就是不锁尾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原先VBAR 4.0 的修改版, 现在飞越新出的zyx-2应该是 vbar 4.5版本。   现在vbar 最高也是5.1版本。 ...

猜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ar 通道反向,  zyx 自检过后变红灯就是锁尾状态,  蓝灯就是不锁尾状态!

我的变成蓝灯锁尾 红灯不锁尾  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线插错没有  然后是对的就进入小姨子的设置界面调一下舵机正反

现在变成遥控陀螺仪开关跟锁定油门相反了。掰动调节陀螺仪灵敏度拨片的斜盘舵机就三个一起上一起下,锁定油门下,推动油门就变成陀螺仪非锁尾和锁尾的切换。咋整呢

网友D:
这个你找懂行的问问吧。 懂不懂一问便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变成遥控陀螺仪开关跟锁定油门相反了。掰动调节陀螺仪灵敏度拨片的斜盘舵机就三个一起上一起下,锁定 ...

总距和gear 通道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距和gear 通道接反了。

总距是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找懂行的问问吧。 懂不懂一问便知!

哈哈!开始就觉得2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和陀螺仪的线接错了

求指导,64147888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什么软件啊?哪下载的

ZYX 4.01 三轴陀螺仪软件
http://www.kingwjg.com/ZYX/ZYX4.01CH.rar

网友:
華牌的控尾感度預設在aux2所以接線...

而gyro裡的數值50以上紅燈鎖尾模式

网友:
离高手不远了

网友(2015-01-18):
龙岗菜鸟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