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480上 K8的定速值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不知道450/480上 K8的定速值,是按4V计算还是按4.2V计算正确合理。

450用6S锂电(24V,每组4V)时
大齿         电机齿    齿比        1800KV(85%效率/80%油门)         1880KV(85%效率/80%油门)           2010KV(85%效率/80%油门)
121T斜      11T      11              3927(3338/2670)                       4102(3486/2789)                         4364(3709/2967)
121T斜      12T    10.08           4286(3643/2914)                       4476(3804/3043)                         4762(4047/3237)
131T斜      12T    10.92           3957(3363/2690)
最高转速=(4V & 4.2V ?)×6S×KV×0.85(效率)÷齿比

网友:
你后面又用了“效率”这个参数,所以是4还是4.2变得无意义了。
KV值实际是电机的的反电动势的值,你必须先较合理的扣除其它压降后在使用这个数值。

网友:
K8定速太软了,还是用铂金V3吧。我两种模式对比了一下,明显电调自身的定速好很多。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