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会做简单的电动电线剥皮机

楼主(2014-03-22):
手里有点工程带回来的各种线径的电线和电缆,想把它全部剥比等价格好点是出售,网上查了有一种手动的操作都比较麻烦,想用直流减速电机做一台,没有接触过电动剥线机的内部结构和实际使用过,成品手摇的要1000元左右,价格觉得有点冤,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D一个得了,这个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第2个图有 前途,能通用就更好了。。。。。。。。。。。。。。。

楼主:
大小线可以通用不过要调节三个轴承支架的距离,比较麻烦

网友:
搞一种同时调节三个轴承支架的装置就得了。

楼主:
已经自己想到像图你结构的一条轴外出加工了

网友:
搞个小压面机压就是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剥皮后要卖废品卖?????我们这都是烧

网友:
第2个图看着有点像车床的中心架

网友:
第二张图要是用凹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皮后要卖废品卖?????我们这都是烧

很细小的线才烧的,烧了就便宜几块钱一斤了啊

网友(2019-02-27):
自己做一个结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