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四轴X2212 KV980空转高速正常,低速卡卡卡,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4-03-22):
修复四轴X2212 KV980空转高速正常,低速卡卡卡,带不起负载(装桨叶转不了几秒就停转)。

于本坛购买四个二手四轴电机,回来发现有一个不正常,低速空转 声音比较卡,高速空转没得问题,但是只要装桨叶就能转4、5秒左右,停止转动。更换电调,给轴承加油均无效果。开始拆开看了2次,均没有发现有铜线断裂的问题。遂想到肯定是电机的转速跟不上电调的调速、着还是电机内部的铜线某几根断了。
剪短电机内部引出的电线,随即发现有2相均为8根细铜线,有一相只有4根,,肯定是线断了,线圈的拆解用防风打火机烧中间的圆孔,拧下时必须用毛巾包住电机,用尖嘴钳和老虎钳旋转拧下。发现总共断了6根,刮漆、焊接(没有细铜线,废弃万能充的小变压器里面拆了一根)、检测电阻是否有问题、包扎,装回去,出门飞了2块3s 2200mAh,没炸鸡,当然这其中有些细节得自己因实际问题而注意。

网友A:
请问楼主  定子怎么取下的呢?

网友:
手艺不错啊!换一个吧,安心点

网友B:
请教楼主 定子是+热后敲下来的吗? 用什么胶粘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定子是+热后敲下来的吗? 用什么胶粘回去?

先去下2颗轴承,用比较细的内六角扳手从一边顶住轴承的一边,用老虎钳敲一下,就出来了,定子使用防风打火机加热的,,不能敲下来,会损坏,感觉烧的很烫时,用毛巾包住,用钳子分别夹住两端,旋转取下。,装回去就滴了点502.

网友:
这个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定子怎么取下的呢?

先去下2颗轴承,用比较细的内六角扳手从一边顶住轴承的一边,用老虎钳敲一下,就出来了,定子使用防风打火机加热的,,不能敲下来,会损坏,感觉烧的很烫时,用毛巾包住,用钳子分别夹住两端,旋转取下。,装回去就滴了点502.装回轴承的时候也要用毛巾盖住轴承往下敲,免得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去下2颗轴承,用比较细的内六角扳手从一边顶住轴承的一边,用老虎钳敲一下,就出来了,定子使用防风打 ...

好的。改天试试,手头上有四个坏电机。但是有一个拆下来了,就是铜线拆不了,貌似有胶水一样。 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错  技术贴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