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22):
400w的5.8G图传,独立供电,监视器是集成接收机的那种,貌似信号不好,在家测试,到楼下显示屏就开始雪花,偶尔能看到画面。空地飞行测试中,也就40-50米就开始雪花,图像跳动频繁。怀疑过频率问题,从5600多到5900多,设置三种频段,均如此;怀疑过遥控器干扰,单独使用监视器,还是如此;怀疑过天线问题,换了三叶草的天线,改善不明显。难道是发射机的问题?  接收机呢?精灵上也用的同型号发射机,一样距离有限。但是接收机就显示器上有,无法测试。

各位木有,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换一套发射接收试试,4-50米也太差了,玩具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套发射接收试试,4-50米也太差了,玩具级别啊。

正有此意,本想搞一套大疆图传,现在全面断货,悲催。。。

网友A:
其实买的时候就应该让店家测试好了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买的时候就应该让店家测试好了发货。

买了俩,都是这种情况,也太背了吧

网友B:
发射建议使用三叶草,接收使用平板,我的600MW开始时最多也是只有400米而已(三四叶天线),后来接收更换为平板天线后距离直接上到2.5K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建议使用三叶草,接收使用平板,我的600MW开始时最多也是只有400米而已(三四叶天线),后来接收更换为 ...

我用的是网上卖30块的11DB平板,到手拆开看天线振子还好,就是反射板只是用的铝箔,而且很烂,后来干脆自己取下天线振子用敷铜板做反射,尺寸比原来要大。原本的振子与反射板之间是用一层海面双面胶粘,更换反射板后我用了2层海面双面胶,实际测试两个改动措施都有效果!

楼主:
现在怀疑监视接收一体机的灵敏度有问题 过两天返给卖家检测下

网友C:
看看我们家的图传。

网友D:
    我用的图传效果也是非常不理想。

    先说一下接收,创新科的RC832和RC302两个。

    发射是TS832 0.6W(和RC832是配套的)一个是创新科的1W。

    天线有5.8G原装的全向天线、蘑菇天线和平板天线

    发射和接收都用原装天线基本上飞出200米就不行了。然后发射和接收都改用创新科的蘑菇天线,也是一对装的那种。效果差不多,但价格还挺贵,一套我买的是176元。后来发射用原装全向天线,接收用网上买的那种14DB的手工制作的天线128元那种,效果好一些(发现用创新科的蘑菇三叶草天线发射,用14DB平板天线接收效果还不如原装发射天线好)

    看网上大神不动不动400MW的都有几公里,我怎么1W的也就二三百米呀?

以下链接为我买的设备链接,因不知道如何贴图片,只能上链接给大家看一下了。

    蘑菇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p10d74kvfa62

    32频点的套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b43d-27042c8bedee

    1W的发射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818876161

    5.8G 14dbi FPV图传高增益定向平板阵列天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664944876

     我该如何才能用FPV飞得更高更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们家的图传。

链接?

网友:
  http://shop101673926.taobao.com/

网友(2014-05-14):
我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图传400mW,一体化显示器,标配直杆天线,发射2db,接收5db。
大概500米外图像质量有点下降,在1km处有少量麻点,图像基本还是清晰的,如果角度不当(应该是发射被遮挡)会严重雪花,飞机转个角度就好了。
再远飞机续航能力不够,没测试。

网友:
有些东西不能看商家标的。要看实际有多少。

网友:
我的5.8GDJI图传也是很近的,用的蘑菇天线,有没有大神解决下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的好像是收遥控器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
看环境的。我们这里天生无线环境比较差。我们这里是很多人很多图传,都试验过,因为很多人从不同的店里各自购买的。结果回来结果都差不多 200 400mw的超不过200米。1w的最多1km,2w的也就2km,而且都是差不多换过天线平板的。如果全原装基本距离都得减少1/4-1/2

网友:
我也是用创新科的,和你一样,发射换了三叶草,接收用了一个平板和一个蘑菇,距离还是超不过300米。我怀疑创新科的质量!

网友:
俺用的是欧姆威5.8G1W换三叶发射4叶接收,目前测试804米没啥变化一直很好!不过发射电流很大730mA左右!现在又刚发了套AAT给4轴用,货还没来到!

网友E(2014-10-17):
我的1w的发射配鹰眼锐视不到600米,咋回事

网友:
我也怀疑创新科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图传效果也是非常不理想。

    先说一下接收,创新科的RC832和RC302两个。

是rc305吧 rc302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1w的发射配鹰眼锐视不到600米,咋回事

我是不喜欢自动扫频的 不知道扫的准不准 因为比如用创兴科5.8g发射 你用1频道  接收机1频道和8频道都能接收到图像信号 都清晰 但8频道距离不远 1频道就远因为对上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接收机天线对地短路拉,影响了你的信号接收,你有万能表的话,可以量一下天线内针,和天线头的地是 ...

没弄清楚直流阻抗和交流阻抗。

网友:
创新科的质量那么差?我的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