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买了个600E,有几个小问题请给位解答啊!

楼主(2014-03-22):
亚拓新年套装,送了2个3300 22.2V  45C的电池,我想问一下,电池是要串联还是并联,怎么连线的是不是这种方式
还有就是你们用的是什么电池插头T插还是XT插  用的XT插的话 用多大的规格:60、90、150还是其他的。AWG连接线选多大的12?还是14?

电机和电调之间的连接插头是用原厂的?还是用其他的啊。

亚拓尾舵机线够不到前面,是不是还要买舵机延长线?还是用BEC里面的舵机降压线,那个降压线用在哪里的?

接收电池就不指望了,还是买个原厂接收电。

其他的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啊!

伤不起。。。

网友:
没飞过600级~如果楼主技术水平不高!还是不要急着把600上天~因为真的伤不起!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串联线,做防打火比较麻烦,
可以考虑买一套AS150,然后焊上XT60串联,这样直接插就没问题了。

网友:
12S,肯定串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WG够了 600最好用XT150插头 降压线是用去连接尾舵机的  为舵机最大电压是5.2V  接收电过大所以要降压   ...

其他舵机不需要降压线吧,如果尾舵机用降压线的话,估计够了,就不需要用舵机延长线了。

网友:
12AWG 或10AWG。如果一步到位就8AWG(有点太粗了)
YT原装尾舵机不需要降压(降压也可以用),记得买热缩套,延长线连接处要用热缩套固定。
防打火,买Jeti的电阻接头就可以了(Kontronik的也是Jeti贴牌的)。

网友:
卡斯特90,需要至少XT90以上的插头
建议不要用串联插,直接从电调上出来两个插头,之间串联,减少触点总数
线起码12AWG
电机电调之间原厂就行
降压线,哪个设备需要低压就接哪个上面,一般不需要。看舵机参数,有些不支持6V.好比BLS251标称就只能4.8V
不够长用延长线,一个610/615不会超过2A的 没事
接收电是低C电池,不一定原厂。手机电池都行,只要你会焊
松下 NCR18650PF 用来组接收电不错,两个90克,容量2900,4C,又轻 容量又大寿命长

楼主:
我做一个串联线  接电调的用AS150防打火插头,接电池的用XT150插头。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我尾舵机用降压线,其他舵机不用了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一个串联线  接电调的用AS150防打火插头,接电池的用XT150插头。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我尾舵 ...

可以的,插头不怕大,越大接触电阻越低
还有就是需要升级充电器了吧,A6有点小了

网友B:
600一共就这么点东西,如果是X宝上买的,让店家一起给配了就完事了,没必要单独购买,邮费都不止这点钱!直驱或者BEC斟酌着来,关于这两个供电方式的讨论,相信论坛里已经有许多大神试验过!!!

关于插头,资金宽裕的话可以考虑P家的插头,真心不错,好焊,易拔插,关键是不用热缩管固定,我觉得很好!!哈哈!

网友C:
至少要求是XT60 , 我用XT90 的, 或直接來XT150 焦插串聯最好.
尾舵機要延长线, 降壓就不用了, 本身DS650 就吃6V的.
接收電池可用2200MAH   2S 電池, 最好是15C 以上.
600MX 我最大電流是131A@2400RPM/13.5度.   所以XT60 也是有點吃力.

600EPRO 電池倉很煩人, 空間小,又易畀傷電池或電線...小心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一共就这么点东西,如果是X宝上买的,让店家一起给配了就完事了,没必要单独购买,邮费都不止这点钱!直 ...

淘宝里没找到啊,要是有专门做串联线和延长线的就好了。都要自己焊,心里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求是XT60 , 我用XT90 的, 或直接來XT150 焦插串聯最好.
尾舵機要延长线, 降壓就不用了, 本身DS650  ...

现在亚拓新年套里面的电机是750MX的。
尾舵机延长线还要自己做
X宝上都是很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里没找到啊,要是有专门做串联线和延长线的就好了。都要自己焊,心里虚啊!

有个。不想自己焊,到卖家那买点插头,买点线材,一般爽气的老板,顶多给个加工费,会帮你焊的。。
另外:焊接插头什么的也是玩模型必备的一个技能哈,最好多练练。。。

网友:
降压线插头一定要用热缩管封好。

楼主:
接收机的电池没要求把
只要2200  7.4V的就行吧  20C 25C  30C 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的电池没要求把
只要2200  7.4V的就行吧  20C 25C  30C 没什么意义吧

4个舵机 6A工作电流
电池3C就够了
不好焊的拿来我焊,不复杂的当时就好了,手上没有XT90,头子要自己带

网友:
用EC5插头吧,5mm的直径大电流。最重要的是:绝对不会插反

网友:
這個亞拓BEC 不要看的很神,   2200@7.4V  2S 來說, 如果是DS610 或615 那些吃電怪有時暖力不只6A 的.
如果電池沒供我起10A 以上有機會掉壓

一直以來用一個1800MAH 的25C 2S 電池都沒事, 就算只有一個紅燈也沒事, 就是對上一次回鄉飛時用了個不好的電池, 明明是3.85V 但做側擺時就一下只舵機沒力小炸了一下.

网友:
新手进来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亚拓新年套里面的电机是750MX的。
尾舵机延长线还要自己做
X宝上都是很长的

不用自己做, 一般的可以了. 不要用降壓了, 本來600E PRO 尾槳轉速就有點不足.尾舵還是吃6V 好點.
最好是直接焦插串連, 注意正反就OK了.
我比較白痴,先在電池上做了XT90 再加一條XT90->XT150到電調的串連線,結果大大一堆線很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