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咏连96650方案的拆机无吗图,增加镜头尺寸

楼主(2014-03-22):
刚入手第一天就拆,以前没玩过类似的东西,看坛友说镜头不够好,不知道能否更换,另外就是有人说这个本身的OSD信息可以关断,不知道如何实现,我试了很久包括看说明书,卖家也表示跟厂家提过此事,回应就是:不行!望有知道的大侠赐教!另外就是看到有其他论坛说这个方案有什么白板机(纯硬件不带程序)可以自己刷程序,是否可以刷其他程序以关掉OSD?我看淘宝另外一个卖家的开机画面是不同的,但是其产品介绍也依然没有提到可以关闭OSD信息

几大部件,电池太鸡肋只有区区120MAH,只能用来做记忆电池

心脏:NT96650

镜头是带螺纹的,只是打了胶,应该可以更换

测量了镜头尺寸,螺纹为M12 0.5标准接口,只是长度比较短,如果需要更换长的镜头需要将外壳镜头前部分的银色以内的拆掉,否则无法安装
CCD为1/4寸,按照实际拍摄画面测量角度计算,镜头焦距应该为2.8MM

网友A:
这个胶打的好结实了,我还没拆下来,怕搞坏了

OSD可以关的,

网友:
我也入了这个,,感觉还不错,,,体积比那个290的要小很多,,,

网友B:
打胶那块是可以调焦距的,你把那俩螺丝给拧下来就可以把整个镜头给拆下来,可以淘宝上够的镜头模块换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胶那块是可以调焦距的,你把那俩螺丝给拧下来就可以把整个镜头给拆下来,可以淘宝上够的镜头模块换上的

那些焦距跟这个未必一样吧

网友:
现在最愁如果装到云台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焦距跟这个未必一样吧

螺纹那块可以调焦距的,我把自己的一个摄像头给拆了,里面就是那样的,你把板子上固定的那两颗螺丝拧下来就会看到一个像玻璃的方块就是相机镜头的核心所在。其实核心在哪里了,你换再好的镜头效果也不会提升多少的,搞不好还会伤到相机的核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纹那块可以调焦距的,我把自己的一个摄像头给拆了,里面就是那样的,你把板子上固定的那两颗螺丝拧下来 ...

你说的核心,,是低通滤镜,还是感光器?
镜头的品质至关重要的,并非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核心,,是低通滤镜,还是感光器?
镜头的品质至关重要的,并非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感光模块,镜头的物理像素不都和它有直接关系吗。那么什么重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感光模块,镜头的物理像素不都和它有直接关系吗。那么什么重要呢

镜头是没有像素的,画质好与不好也跟像素没关系,

网友:
我用够云台挂这个,,还可以,,就是云台的那个陀螺要稍微改动一下,,,让背挂DV,,这样就不会顶到云台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是没有像素的,画质好与不好也跟像素没关系,

我无语了

网友:
还请兄台多了解一下,然后再笑!

网友:
这鸡鸡叫什么名字

楼主:
RE: 我也发咏连96650方案的拆机无吗图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打的好结实了,我还没拆下来,怕搞坏了

OSD可以关的,

请教如何关断?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日期标签可关,OSD关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