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充电问题?谢谢

楼主(2014-03-22):
不同的
电池
不能用并板冲同时充电,这个已经知道了。
我还想问问的是 只是牌子和放电C数不同 都是3S 2200毫安 能同时冲吗?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C数不同最好不要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不同最好不要并充
谢谢回复!

网友B:
电压相同 种类相同 就可以并冲 比如3s2200 标准1c充电 和3s5500 标准5c充电 可以并冲 充电的时候以最小c数 1c那个为准 牌子不同并冲也没问题 当然不如同个牌子的好 不过问题不大 前提是 电压相同 种类相同 都是一样的s 都是一样的电池种类

网友C:
我一直认为电压相同,容量不同的电池不能并充,不知道对还是错。如同是6S 2200可以和6S 2600的并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