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动平衡

楼主(2014-03-22):
这样才是动平衡,基本上和原装的差不多。

网友A:
这个明明就是静平衡 lz骗人 哈哈哈

网友:
我擦,这明明是静平衡来着

网友:
长官。这不是动平衡吧。。。

网友:
不带这么搞笑的。。

网友:
楼主你把桨卸下来,再装上你看海平不平?

网友:
明明是静平衡

网友:
这哪是动平衡

网友:
建议楼主复习初中物理的向心力计算公式,和力矩公式。

网友:
两个蓝色螺母的锥度应该都向着桨吧

网友:
......
如果按照这贴学习。有误人子弟嫌疑~

网友:
这还是只给桨做了静平衡而已

网友:
对于这种只考虑一个方向的,动平衡就是静平衡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螺丝锥形侧是对着桨的,特别是桨孔径明显大于架平衡器上的固定螺丝的直经时

网友:
反面教材

网友C:
会被甩出去。。

网友D:
这是静平衡吧

网友E:
楼主对动平衡与静平衡概念不清啊,楼主做的只是静平衡,动平衡要被做件转动起来才行,并要专门的动平衡机才能做到。

网友F:
这个平衡器自身就不平衡,搓了好久也没给弄平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zl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G:
我勒个去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其实静平衡 也不是觉得平衡 这个平衡器 本身就不平衡 中间的锁紧装置本身重量就不均匀 不行你换个位置 马山就不平衡了 建立DIY 可是使用电机轴4的 在买一个内径4 外径8的轴承

网友J:
明白了,动平衡要上电机才看得出来的

网友K:
最好的平衡方法就是直接安装上去 调整位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2&page=1

网友L(2014-08-09):
十分不同意楼上几位说楼主做的是静平衡。
因为。。。。楼主这尼 玛根本不叫平衡。
用一个自身不平衡的仪器去做平衡能叫平衡吗,何况楼主还把螺母拧反了
这种平衡器卸桨后,自身都不能保证360度任意角度悬停。早已扔掉

网友M(2014-10-21):
被肯进来了

网友N(2015-02-26):
炸DAN掉进茅屎坑——激起了民粪(愤)

网友O:
动平衡不好做

网友P:
误人子弟吧,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
这个连静平衡都不是.....

网友:
你动起来。。。才叫动平衡!!!

网友:
笑死啦,哈哈哈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动平衡与静平衡概念不清啊,楼主做的只是静平衡,动平衡要被做件转动起来才行,并要专门的动平衡机才 ...

请教专门的动平衡机哪里有卖,动平衡怎么做呢?必要吗?论坛里没看到做桨叶动平衡的……

网友:
不但不是动平衡,而且这种平衡器就是个心里安慰,实际上根本没用!

网友:
技术贴得顶顶

网友:
喷的lz都不敢出来了  呵呵

网友:
这算哪门子动平衡,就算是静平衡也是几个方向要平衡,说实在的要么就买好点的桨简单点,要么你有耐心装电机上调,调到震动最小为止,但是以后桨也不要拆了

网友Q:
这平衡器有什么问题,只是螺丝装反了,大家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东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平衡器有什么问题,只是螺丝装反了,大家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东西有问题。

你自己买一个回来用用就知道了,永远都不会平。因为有一端是被吸在磁铁上的,有摩擦力。最垃圾的平衡器。

网友:
你太搞笑了~5i教会了你很多~~~~

网友:
这个静平衡器都不平衡。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反着装!

网友(2016-06-03):
上校怎么混来的?

网友(2019-05-17):
别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