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G11怎么连接3DR

楼主(2014-03-22):
HTC G11怎么连接3DR 已经下载好手机地面站可以打开 已经买了可以外接电源的OTG线 但是就是无法连接3DR 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不是所有手机都可以用OTG接数传的,

网友:
对不是所有带OTG手机都能用的,哈哈换手机吧

网友:
悲剧啊,我的魅族也不行,是不是要什么驱动啊

网友:
我刚把htc one卖了,然后买了酷派大观4,今天去飞航点,奶奶的连上起飞就把我飞机炸了

网友A:
爵爷发表于2014-03-22 15:35:15
不是所有手机都可以用OTG接数传的,
是的,LZ换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LZ换手机吧

一直在抢红米 但是没抢到。。。

网友B:
用蓝牙吧就不用换手机

网友:
我手机支持otg 但买不起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蓝牙吧就不用换手机

如何使用蓝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使用蓝牙呢??

买一个从的蓝牙,蓝牙串口接到数传的串口,数传没有引出接口就要自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从的蓝牙,蓝牙串口接到数传的串口,数传没有引出接口就要自己动手了

你的意思就是3DR链接蓝牙 再链接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3DR链接蓝牙 再链接手机???

是的

网友:
G11貌似不支持OTG功能。。。

网友:
买了一个thinkpad 8,,PC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使用蓝牙呢??

蓝牙撑死了20M...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