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千万不要想我一样想改天线。。。

楼主(2014-03-22):
入手草根级别的JD385 穷人。。。 没办法。。。 后来 举得遥控有点近 想改一改 结果。。。 拨开那个 绝缘层 没想到 飞了50米 直接 失控  掉楼顶上了。。 悲剧啊

又花了88 买了个裸机, 但是遥控器这个 高频头 还是效果不好 强烈建议 大家以后不要妄想着 改天线。。。 高频2.4g 天线不好改啊。。。 弄不好适得其反 我就是个例子

有图

网友:
改天线还是比较要求学问的。厂家设计的天线是有科学依据的。不用改效果就很好啦

网友:
天线是有严格要求的。频率越高要求越高。改天线尤其是发射天线不是随随便便的事。

网友:
看来需要慎重!

楼主:
哎呀 我这是 适得其反啊。。。

网友:
呵呵,说句不好听的,技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理论技术没掌握,我就把天线改了,效果不错。2.4G属于微波,对天线长度非常敏感,而天线长度和工作频 ...

你好,咨询一下, 我天九的接收机天线从接收机上掉了,重新焊接馈线肯定会剪短一些,没影响吧?

网友:
楼主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咨询一下, 我天九的接收机天线从接收机上掉了,重新焊接馈线肯定会剪短一些,没影响吧?

馈线短些没问题的,只要扒皮的裸线长度不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馈线短些没问题的,只要扒皮的裸线长度不变就行了。

多谢。

网友:
牛人多呀,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咨询一下, 我天九的接收机天线从接收机上掉了,重新焊接馈线肯定会剪短一些,没影响吧?

只要焊接技术没问题,重新焊接短的是馈线部分,理论上有影响(因为馈线长度也是有规定的,但实际可能这种简易天线的馈线长度也是生产厂家自由确定而不是精确计算的),但实际使用,接收机剪短后的馈线。天线的影响忽略不计或者没有影响。(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焊接技术没问题,重新焊接短的是馈线部分,理论上有影响(因为馈线长度也是有规定的,但实际可能这种 ...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