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LE30CC汽油机的一些问题,请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4-03-22):
请教DLE30CC汽油机的一些问题,请求老鸟指点。
我买了一台DLE30CC的汽油机,这是我第一个汽油机,之前没用过,我想问下老师傅,飞机装了汽油机,给CDI供电的电池要买什么样的?客服告诉我可以买个2S锂电,我想问下老鸟,需要买多少放电C的电池,我看着电池上面都有放电系数(C),还有,飞机接收机+舵机需要电池,汽油机也需要电池,可以用一块电池么?还是需要单独购买两块?
恳请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A:
两块块2S2200mah的锂电,配一个线性稳压器(推荐双天电源管理系统)。飞10个起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块2S2200mah的锂电,配一个线性稳压器(推荐双天电源管理系统)。飞10个起落没问题

谢谢你了,什么是线性稳压器?是不是BEC?

网友:
直接2s锂铁,不要搞什么稳压。省钱了故障率也低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如果怕高压点火干扰接收机,可以两组2S铁锂电池,接收机、舵机一组,点火一组。
放电C数要求不高的,CDI电流很小,接收和舵机总电流要大一些。
电压,先得看看CDI支持的最高电压。我有一个CRRC的CDI就只能4.8V。

网友A:
A123很陡的放电曲线,很不适合飞机用。那个东西说没电就真没电了

网友:
DLE //CDI支持4--8V木问题

网友:
铁锂电池很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23很陡的放电曲线,很不适合飞机用。那个东西说没电就真没电了

那你可用18650或2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用18650或28650

我用的两块锂聚,配合双天线性稳压器用,双电池自动切换。使用了一年多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C:
本人直接插2S锂电 感觉没问题 BEC也不用了

网友:
买噶的,这新手也忒新了点吧。虽然不是说新手不能飞汽油机,但最好还是找老鸟带下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人直接插2S锂电 感觉没问题 BEC也不用了

支持高压的接收机和舵机的话~~你这个办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高压的接收机和舵机的话~~你这个办法最好

我用futaba12通接收机舵机用645

网友:
我们用是ACE格式 NIMH品字型SC4500mAh 6V接收机充电电池镍氢  可以直接上接受和供电

网友(2014-04-26):
用UBEC+2块2S1500或3S1500   也可以用1个3S2200  看你用模拟还是数字舵机,点火一般4.8-6V就够了,如果接受支持高压,直接7.4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