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三相电机改220三相,接220v变频的方法。

楼主(2014-03-23):
很简单的问题,看到总是有人问,碰巧要改一个,记录下来。
本故事对号于想把380v电压的三相电机,只有三根引出线,同时又想接220v的变频器的人。
这个是380v三相供电,
功率750w,只有三根引出线的电机,小功率电机一般这样的。
拆开端盖看到绕组,仔细看接头,这
个是四级电机,隐藏的接头应该在出线的下边。
拆开绑线,看到一个特殊的接头:是
三根线连在一起,其他的都是两根线连一起的,这就是
线圈的尾端,或者叫星点,就找它。
就是它,拆开它,
电机原来的三根引出线记做头,这就是三个尾。
拆开后接上三根引出线,为
了区分原来的引出线,换个颜色引出。
电机重新装好,这回是6个引出头了,
用表测一下:并记住谁和谁通的是一组,一共是三组;相同颜色的线不相通,任意线和外壳不通。
原来的线是头,后接的线是尾,一共三组,
头尾相连。1尾-2头;2尾-3头;3尾-1头。
结果是不同颜色接一起,三组线互相都通就对了。
接入端子。
引出线就直接接220v的变频器了,
这还是三相的电机,不是单相的,也千万不要在接380v三相电了。
演完了,不拍续集。

网友:
星形改三角形?

网友:
不讲理论,实际操作,堪称典范,不懂能会就行了,再有不会的,真要撞豆腐了,

网友:
多谢分享,以前没研究过,这么看就是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星型两根线之间380V,改成三角形接法正好两根线直接220V。终于明白380怎么改220接变频器了。

网友:
这贴这是实用,通俗易懂。

网友(2014-05-30):
就这事,有没有深度的?

网友:
这贴这是实用,通俗易懂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此贴可以的嘛。

网友:
再来顶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啊,不懂,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啊

网友:
我又来顶一个了

网友:
很好的好贴子!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有用的时候在来研究。

网友:
这个可以改成单相电吗?也就是可以加启动电容吗?

网友(2015-06-07):
三相电机改线图

单相电机改线图说明

网友:
很老的电机了哦。

网友:
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星型两根线之间380V,改成三角形接法正好两根线直接220V

网友(2019-03-10):
给模友们示范的很好!

网友:
这样是可行的,我是这么改的,一般都能找到星点

网友:
其它一点必要性都没有,因为现在的变频器可以市电的220V直接变成三相380V。如果不是电机去当市电220V用,而是要上变频器,那么买对应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不用改电机,而且380V的电机力量要大的多。我都用过二个牌子的这种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