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玩精灵2的模友

楼主(2014-03-22):
你们的gopro  设置分别是什么——
摄像设置
1080  60帧   wide

和拍摄设置是

12mp  wide            ???????

为何我的拍照模式精致放在地面可以拍到前臂——右前臂低一点  左前臂高一点    的不平衡照片
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你们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左前臂和右前臂被拍到的长度不同是因为相机镜头不在飞机中间。不想拍到前臂就把相机角度向下倾斜一点,或者将广角调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前臂和右前臂被拍到的长度不同是因为相机镜头不在飞机中间。不想拍到前臂就把相机角度向下倾斜一点, ...

我想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  如果是个例那就肯定是我的机子有问题   如果大家都一样那我也没话说啊    我之前的贴纸也把正装都列出来了 感觉是我个例而已  因为刚买的时候根本没这种问题

网友:
云台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