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我看看怎么配电热丝,我的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

楼主(2014-03-22):
快来大神啊

配吉他2号弦怎么样?

配吉他2号弦怎么样?

网友A:
然后呢?你语文是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
用公式来推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你语文是哪个老师教的?

按推理——他的语文是物理老师教的呗!
要不然是莫言教的?

网友:
测量下吉他2铉的电阻    用电压除以电阻得到电流  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   功率在20到60瓦就可以

网友:
打个比方如果电阻是5欧姆   12V/5=2.4A        12V*2.4A=28.8瓦    相当一个电烙铁了 如果电阻1欧姆       12V/1=12A  显然满载了   5V/1=5A     5V*5A=25瓦  又没有超过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