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金鱼尾久治不愈·····求指导,附vbar震动图···求分析

楼主(2014-03-22):
x3无休止金鱼尾····该换的主轴和轴承都更换了····情况依然,飞着飞着,会温柔的摆动一下尾巴····不剧烈···感度已经到40以下了,vabr上都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VB上显示的数据不错啊

网友:
最大震动才500多应该没问题 我2000一样锁尾 会不会是你舵机的问题

楼主:
当然了,这是拆了大小浆的震动···

网友A:
楼主 你先报下 你的电机,电调,还有进角,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2520电机···凤凰50a···进角和频率按官网···5度 8khz,定速感度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先报下 你的电机,电调,还有进角,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

哥!你后来咋解决的···我日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金鱼尾···反正不急促,不连续,就跟被大风吹了一样···挺柔和的晃动几下又好了··然后突然又晃动几下···

网友:
进角 7.5 频率12.

网友:
最好也把你的尾舵机安装照片、舵臂长度也拍个照让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组装问题,就可以更换尾舵机试试看,有可能是尾舵机原因,如果传动轴有组装到位的话。

网友:
过来人告诉楼主,把尾舵舵臂降一个孔,钢丝平行尾管绝对的金鱼尾

网友:
尾舵机拉杆没有平衡尾管

网友B(2014-05-27):
应该检查尾桨夹和尾变距,很有可能是机械部分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舵机哦,我就遇到过一次,舵机返修回来就好了。

网友:
金鱼尾基本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看到4000的震动一样有人飞得很好,LZ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
尾舵机用内孔,跟450级要求一样,距离舵机臂中心的距离7mm最好,尾舵的舵臂长了必然金鱼尾

网友:
变换进角和pmw试试

网友:
如果是三寨V8 温漂很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尾巴虚位(包括舵机虚位或者舵机速度不够)。感度不要太低。

网友C:
尾舵机用内孔,我之前为了拉扛平衡,用最外的孔,结果怎么调的金鱼尾..后来改内孔..没事了...

网友D:
我的LOGO700,也是这个恶问题,并且普通模式时,尾巴右漂

网友E:
肯定跟尾舵机有关系,上照片看一下才知道。有人说什么拉杆平有问题,什么降个孔可以解决,是跟舵机的性能有关。我DS95i用长舵臂vbar感度60锁尾精准

网友F:
试试把舵机球头安装孔往里面挪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