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550求各位大虾推荐动力。

楼主(2014-03-22):
        新人F550求各位大虾推荐动力,3S 5200的电池用什么样的电机最合适?谢谢

楼主:
呃,没人来哦~~

网友:
楼主先想清楚你玩550的目的是什么?550飞飞玩就好别投入太深,因为高不成低不就的,机架比较重,挂不了什么东西,也上不了大电机大桨,到时候买了的小设备丢也不是留也不是。除非后续你打算自己DIY个轻量化的8轴小机架那就可以投入些好点的小设备,到时挂个狗爽飞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就买大疆的原厂套装吧

网友:
千万别买大疆的··我的配置是山寨机架。飓风2216  KV900  蜘蛛30A 电调 1045桨  4S5000电池,挂图传,云台,狗3+。很爽!APM加6H  起飞重量2500g,悬停10分钟

网友:
你要是挂相机啥的,2212动力不够,效率太低,3S电没4S电给力

楼主:
呃,我现在就是用的2212   什么都没挂~~~

楼主:
如果用4S电,推荐什么电机和电调比较好,以后想挂狗3~~ F4006性能怎样?

网友:
大坑啊~      我一年多轴  今天算了下4W过了         别弄550了   最少也弄个飞越的650     朗宇的4108   好盈的铂金   美国APC  1238   或者飞越的1255桨   这样带狗3云台 5200MA也能 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S电,推荐什么电机和电调比较好,以后想挂狗3~~ F4006性能怎样?

飓风2216,蜘蛛30A。很爽

楼主:
飓风2216 比朗宇的还便宜啊,性能差别大么

网友:
朗宇2216  KV900

楼主:
楼上的是说
朗宇2216  KV900  比较好是吧?

网友:
用F4006 680KV电机配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1147桨

楼主:
用F4006 680KV电机配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1147桨

这个支持4S电吧

楼主:
刚才算了一下轴距,F550最大只能上10寸桨,请问各位 上10寸桨性能最好的电机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