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发个我的 1100轴距伞型折叠大六轴定点飞行

楼主(2014-03-22):
基本配置:机架伞形折叠1100轴距六轴机架,配1555碳纤桨加桨轴距1500,25MM碳纤维一体成型机臂,打开之后带4度上扬角,脚架可以分成挂载杆和T型脚快拆,
电机是朗宇的V3508 580KV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飞控是NAZA M V1
电池是自组4S10000毫安
控是天九二
飞行的时候就我自己,没人帮我拍,只能定点自己拍,可能不怎么好看,各位见谅

网友:
续航如何

网友A:
没有折叠的细节,没发现什么奇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折叠的细节,没发现什么奇特的地方。

网友B:
顶LZ一个!飞得很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LZ一个!飞得很稳呀

谢谢帮顶,我觉得飞的还可以,就是一边拍视频一边还要注意飞行动态和担心碰到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我觉得飞的还可以,就是一边拍视频一边还要注意飞行动态和担心碰到遥控器,

我也试过自己飞自己拍视频,一只手控制一只手拿手机,那叫一个肾上腺激素飙升啊我当时还没开GPS,只是开了个定高飞的

网友:
你这一套要多少米啊?我也想来一套大六轴呢

网友C:
机臂的设计思路不错。碳纤维一体成型么?。降低了单一机臂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臂的设计思路不错。碳纤维一体成型么?。降低了单一机臂的重量

机架是碳纤维一体成型的机臂,不过机架是买的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碳纤维一体成型的机臂,不过机架是买的成品

恩,很不错了,机身本来就简单,没什么太多特别的地方,你这个机体,主要就是机臂,探险为一体成型的重量强度比相比 管架之类的应该算高的了.

网友D:
3508  KV580  配15寸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碳纤维一体成型的机臂,不过机架是买的成品

什么机架这是?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8  KV580  配15寸的桨????

有什么惊奇的么?这是最省电的配置,3508电机的拉力表里也有155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