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云台输出频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3-22):
还有就是今天精灵1 V2遥控器拨到GPS还是闪黄灯+三个红灯或闪黄-黄这样连续,回到家等了一会才恢复正常(闪绿色),这是什原因呢?

网友A:
數位舵機有些會要求頻率!調整後就不會有怪聲音
GPS訊號不良自動轉為姿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位舵機有些會要求頻率!調整後就不會有怪聲音
GPS訊號不良自動轉為姿態模式!

谢谢!我在户外,无论是GPS还是姿态都是黄灯慢闪。。。
还有FPV老是没有距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户外,无论是GPS还是姿态都是黄灯慢闪。。。
还有FPV老是没有距离感

換個空曠區域試試等久一點約3~5分鐘,如果還是沒閃綠燈
就先檢查GPS接頭是否鬆動!接處不良...(重新插拔GPS天線接頭仔細檢查包含pin腳)
如果一切正常上軟件檢查是否有gps訊息,如果沒有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