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控制板参数都调好了,为什么接上电机没反 ...
{请教}:云台控制板参数都调好了,为什么接上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4-03-22):
情况:参数都调好了,在接着12V电和连着电脑的情况下接上
电机
(银燕2210KV110)。电机就僵住了。怎么动传感器都没反应(电脑上看到传感器正常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指示灯啊。有没有异常啊?拔掉usb重启,看是不是没有通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