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气不错,H飞控测试飞行,飞了XX公里

楼主(2014-03-22):
天气晴好,图传架高,接收距离果然很给力,轻松12公里,动力电不够,只能返航,飞控效果不错的说。没有挂摄像机,只能看些图片了。

总体H控效果很不错,定高定向很好用,平衡模式很稳,返航后定高飞的很好,圆圈盘旋,效果杠杠滴。
唯一可惜的是飞控不支持PPM接收机,如果支持的话,接收和飞控连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就这奇葩天线的支法  我也的顶你

网友:
杆子树的相当高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短波天线呢。

网友:
倒V是给图传用的还是飞控用的?

网友:
我也以为是倒V天线!

网友:
架天线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顶你

网友:
下次我也搭个梯子试试

网友A:
我的双菱 不用这么高就可以十多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双菱 不用这么高就可以十多公里

请问,有遮挡的情况下,不这么高?双菱如何办到?难道5.8G信号能绕行?还是能穿透高层混凝土结构?
求赐教~~~~

网友:
1.2g

网友B:
用地面站飞的还是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地面站飞的还是433

433飞的。

楼主:
1.2距离本来就远,问题是我已经有5.8G的了,难道换成1.2?重复投资啊。

网友:
楼主 平板放在地下能有多远?
5.8g选什么平板好?
正在选择平板望能指教下

网友:
高 实在高我就是用1.2g的 后来飞多轴怕干扰 无奈又投资了5.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