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m 安装成功可进入后就是看不见飞机!

楼主(2014-03-22):
凤凰5.0m 安装成功
遥控器
也可以配置,可进入后就是看不见飞机!请问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目前无解,加密狗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
我是在飞行姿态里面看不到直机高速旋转时的螺旋桨,现在改回4了,一切正常了

网友C:
就是看不见飞机

网友D:
看不见看不见飞机

网友E:
一切正常,就是所有的飞机外观都是五彩的。

网友F:
希望楼主的问题能解决。。

网友G(2014-06-13):
希望楼主的问题能解决

网友H(2014-09-05):
狗的问题,我两个狗,一个是G7配的,凤凰5.0R 显示场景正常。另一个狗是老早前买的,能用凤凰3.0,但在5.0里面 场景就没有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