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4-03-22):
新人,想自己折腾点东西,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迪飞达F163,这个玩具直升机的27mHz遥控器,说明的遥控范围为30~50m,能不能让接收板放在水下使,就是它穿水半米之后,剩下的遥控距离大概有多少,另外顺便问下它的锂电池电压是多少V的,卖家没有说,百度也查不到

楼主:
另外就是能不能推荐个能给潜艇用的遥控,最好有T宝网址,谢谢

网友:
水下半米使用没问题吧,你可以把天线“浮出”水面,至于实际距离多少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它的锂电池电压淘宝上显示是3.7V8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锂电池电压淘宝上显示是3.7V800毫安

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