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控无法设置好apm自动返航,求助!!

楼主(2014-03-22):
如题,设置好关控后油门的值与失控保护的油门值后,选好了失控返航选项。但是关控后不能转到rtl模式,而是转到遥控失控保护里三段开关所在的那个模式,就是失控保护设定了失控后开关定在定点模式的话,关控后就转到定点模式上了,怎么办??

网友A:
为了拿分只能告诉你了和。我不知道

网友B:
直接设个7、8通道的RTL

楼主:
有用天7玩apm的吗???说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设个7、8通道的RTL
好的,我试试,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地面站老是更新不了固件,会弹出一个框,说一些错误什么的,怎么解决呢?我都重装地面站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