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小心接短路了一下,目前一种一片电压比其他的低0.6v,请问怎么能抢救一下

楼主(2014-03-22):
大概短路了1s,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电芯的电压比其他的低0.06v,重新放电充电 还是一样结果,其他的电芯到4.2v 这块4.14v,还能抢救回来吗?

网友A:
能.三片电池放电到3.84做好防水放入冰箱一晚上.第二天拿出待常温后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三片电池放电到3.84做好防水放入冰箱一晚上.第二天拿出待常温后充电

谢谢 那是放冷藏还是冷冻?

网友B:
不胀气的话,把低电压芯片单充到平衡电压就行,用手机充电器充就可以。

网友:
把其它没短路的2S也分别短路1S不就行了(开玩笑了),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管它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胀气的话,把低电压芯片单充到平衡电压就行,用手机充电器充就可以。

网友C:
不用担心,用充电器平衡模式充满再放电到存储模式3.85V就OK了,这次的平衡时间会稍长。
话说短路1S没把你的平衡线给烧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用充电器平衡模式充满再放电到存储模式3.85V就OK了,这次的平衡时间会稍长。
话说短路1S没把你 ...

关键充电器冲到4.14v的时候就冲不进去了 没有烧坏

网友D:
这点压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没关系的,把电流设小点0.2A,然后用storage,时间长点就会平衡了,

网友C:
LZ所说的短路1S是指其中一片电芯短路,还是整块电池短路了1秒时间?

网友E:
应该是某一路短了吧,不然也不会导致电压差这么多,用13楼方法应该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压差应该没问题的

用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关系的,把电流设小点0.2A,然后用storage,时间长点就会平衡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某一路短了吧,不然也不会导致电压差这么多,用13楼方法应该可以恢复!

可能是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所说的短路1S是指其中一片电芯短路,还是整块电池短路了1秒时间?

整块电池瞬间接短

网友E:
如果整块电池短路导致这样的问题,说明电芯平衡性不太好,按照我之前说的方法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F:
短路都那个电池已经有内伤了,各方面都参数都变差了。电压调整过来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整块电池短路导致这样的问题,说明电芯平衡性不太好,按照我之前说的方法应该可以恢复

太神奇了,按你办法已经完全恢复,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都那个电池已经有内伤了,各方面都参数都变差了。电压调整过来也没用啊。

得过且过吧,上将同志。

网友:
冷冻真的可以吗

楼主:
我感觉冷冻作用不大,关键还是上面那个高手说的方法。

网友(2014-04-21):
应是不可复原了

楼主:
但是目前参数都ok,使用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