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2008sb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4-03-22):
请问有人用过R2008SB接收机么,效果如何???价格才300多还是高压接收机,跟7008差那里了?

网友A:
什么是高压接收机,求科普?

网友B:
一制式 是sfhss,是fasst的简化版,硬件软件同时简化,飞飞小鸡无碍,大飞机还是fasst可靠些,尤其是很多人同时玩的地方;
二是7008sb是双向的fasst-ext制式,贵就贵在双向传输;

如果飞无副翼直机,不用那么多通道,可以选择体积最小信价比最高的6303sb,400出头,从250-800都可以用~

看某宝销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高压接收机,求科普?

高压就是可以直接支持2s锂电直插,也就是电压最大可以到8.4V,一般都是4。8-6V,省去了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制式 是sfhss,是fasst的简化版,硬件软件同时简化,飞飞小鸡无碍,大飞机还是fasst可靠些,尤其是很多人 ...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制式 是sfhss,是fasst的简化版,硬件软件同时简化,飞飞小鸡无碍,大飞机还是fasst可靠些,尤其是很多人 ...

这回答貌似不太靠谱啊,照此说来,futaba  T6J  T8J都不能飞大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回答貌似不太靠谱啊,照此说来,futaba  T6J  T8J都不能飞大飞机了

6j 8j都定位入门控,飞都可以飞,看你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就是可以直接支持2s锂电直插,也就是电压最大可以到8.4V,一般都是4。8-6V,省去了bec~~

学习了..

网友D:
2008SB 我失控过一次。导致炸鸡,在不敢用了,直按在了便宜的小飞机上。

网友:
7008可以并联两个接收机……2008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8SB 我失控过一次。导致炸鸡,在不敢用了,直按在了便宜的小飞机上。

是么,那还是买靠谱的接收

网友(2015-08-19):
我最近两个2008,分别炸了两次,一个90毒蛇一个毒蛇70,弄得我都不敢用了。你还记得当时失控是什么样的么,会不会是我的14sg有问题,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8SB 我失控过一次。导致炸鸡,在不敢用了,直按在了便宜的小飞机上。

我最近两个2008,分别炸了两次,一个90毒蛇一个毒蛇70,弄得我都不敢用了。你还记得当时失控是什么样的么,会不会是我的14sg有问题,分析一下

网友F(2016-05-10):
2008今天刚炸了个aj71,XX的全扔了。。制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8今天刚炸了个aj71,XX的全扔了。。制式不行

我收2008!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两个2008,分别炸了两次,一个90毒蛇一个毒蛇70,弄得我都不敢用了。你还记得当时失控是什么样的 ...

我收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收2008

已扔3个。劝你也别用。出问题了炸的自己难受。失控炸鸡是最容易让人郁闷的

网友:
2008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