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 kds-7II求助

楼主(2014-03-22):
自己配了一套450  但是线路 遥控设置 都不懂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哪里的,找个老手帮忙吧

网友A:
有啥不懂的,也许我能帮你。

网友:
kds控我也有一个,感觉挺好用的,简单

网友:
去KDS专栏 有个450C 视频教程 里面有讲到控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不懂的,也许我能帮你。

求联系方式

网友A:
你那里? 是有付翼还是无付翼,有问题就在这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视频做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309&extra=page%3D2

谢谢  我已经看了  但 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 是有付翼还是无付翼,有问题就在这里问。

有副翼  无锡的

网友A:
控是固朗7通道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看了  但 还是不好

先按照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d0357e19a300a6c30c229f66.html把线接对了,然后参考这个视频调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309&extra=page%3D2。调试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把问题说清楚一些,热心的模友都会来帮你的。

网友:
我也在找调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是固朗7通道的是吗?

是的  八通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八通的接收机

有啥难题?

楼主:
不起飞 就在原地打转

网友C:
不起飞原地打转 是陀螺反向了 有副翼的是吧

网友:
楼上的回答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起飞原地打转 是陀螺反向了 有副翼的是吧

有副翼 gt600的陀螺仪 该怎么改  求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