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根槽钢 做个轻便的家用小数控小雕

楼主(2014-03-22):
买了一米槽钢,考虑做个小铣床,加工些软金属模型件,计划行程200*200*60,又搞来3个滑台,一直没时间做,今天发上了与模友们共享,多指导,自己打开安装,折腾了好长时间,有个样子了发来共享,电路还没时间安,希望对想自己做价格低廉的家用小数控铣床的模友们有一些帮助,多探讨交流

楼主:
目前已用的成本,模友们可以作为参考,喜欢玩的可以自己动手

150Mm槽钢1米,切割成4块,焊接底面,把底面铣平,开丝孔,成本也就300元,行程200mm交叉导轨滚珠丝杆滑台倆条组合X Y滑台1470元,Z轴行程60mm的滑台440元,主轴上大约花了150左右,等电路做好继续发

网友:
好漂亮,一直想这么弄台机器

楼主:
谢谢兄弟,多给与意见

网友A:
做的非常好,我也想拥有这么一台,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能不能给测一下,加百分表在主轴轴头,然后使用压主轴顶部,变形量有多大?也想照样做一个,但是担心强度不够

楼主:
听兄弟得试一试,压15公斤左右得物品变形量在0.03mm

楼主:
立柱式得缺点就是y轴行程大些就会出现探出臂得刚性问题,在造价与重量和实际加工材料要求上可以根据自己要求改变主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好,我也想拥有这么一台,就是成本太高!

主要成本在这三条进口滑台上,可以自己diy滑台,但需要根据自己得加工能力,我只有一把手电转和一些板子钳子,所以只能这样做

网友:
隐约看到大身形变压器在z轴上,时间长了z轴会不会慢慢向前倾,造成垂直度的问题。

那个240好用吗?

楼主:
好用,噪音低,适合家里玩,刻刻软金属很轻松

网友B:
做得很好,我点了个赞~

网友C:
你确定这个东东该叫“铣床”?!

网友:
胳膊伸的太长了,会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我点了个赞~

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D:
来给你加分了,我也一直想做个槽钢机,一直没敢开始动手,听说槽钢容易变形,如果能买到那种放了几年的槽钢就好很多,不知是不是这样,楼主请指教

还有啊,对你的滑台很感兴趣,不知道楼主哪里收的,给指个路

网友E:
个人愚见:
变压器放在立柱后面增加底座质量,反正槽钢立柱后面空着,原来变压器的位置做加强,矩形结构容易产生形变,时间长了Z轴会前倾或后仰,既然底座可以焊接,不如将空下的位置用槽钢焊在左右两侧做加强。

另外,楼主的发黑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给你加分了,我也一直想做个槽钢机,一直没敢开始动手,听说槽钢容易变形,如果能买到那种放了几年的槽钢 ...

这条槽钢我够在家放了两年,自己家里玩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给你加分了,我也一直想做个槽钢机,一直没敢开始动手,听说槽钢容易变形,如果能买到那种放了几年的槽钢 ...

我当时买了两个,兄弟需要发给兄弟,连接已经做好,给兄弟1300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79.qKKzMj&id=370853995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愚见:
变压器放在立柱后面增加底座质量,反正槽钢立柱后面空着,原来变压器的位置做加强,矩形结构容 ...

焊接后会变形的,以前也这样想,做了一个报废了,白白花300大洋,才明白不行,螺丝是可以随时调整,发黑是喷漆,没啥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愚见:
变压器放在立柱后面增加底座质量,反正槽钢立柱后面空着,原来变压器的位置做加强,矩形结构容 ...

槽钢立柱后面是驱动和控制部分,做完后那根柱子会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东东该叫“铣床”?!

兄弟说的对,改为小雕也许合适

网友F:
做的真漂亮。240直接上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漂亮。240直接上夹头?

加了个平推轴承再上夹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平推轴承再上夹头

不知道劲怎么样?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劲怎么样?够用吗?

家里使用比较合适,削切一般软金属感觉没问题

网友G:
槽钢面不用加工吗?滑台直接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槽钢面不用加工吗?滑台直接装上去?

不需要加工,用螺丝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