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卡不掉了!!!

楼主(2014-03-22):
洗衣机电动机上安装了一个钻卡16的。先用尼龙棒钻12的孔,再手持车刀,车成莫2锥度,
用红丹测试接触良好,但有一点震动就掉下来,于是乎我生气了-----修理它。

这样修理完就不掉了。

网友A:
洗衣机的的电机貌似窜激电机吧,声音可不小啊!

网友:
这么做有不小的隐患,用起来要当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的的电机貌似窜激电机吧,声音可不小啊!

肯定不是,洗衣机用不着这么高转速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的的电机貌似窜激电机吧,声音可不小啊!

看见电容了吗?

网友:
这个不是川激的 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的的电机貌似窜激电机吧,声音可不小啊!

老式单缸洗衣机电机,烧毁后修好。单相4极,转数1450.
暂时用来车制手工雕刻刀刀杆。(木头的)。

网友(2015-01-18):
高手 不行就揍他 干得好

网友:
好危险的说!

网友:
这样振动大吗?做过动平衡吗?呵呵。

网友:
这种电机和夹头焊一起算了

网友:
很有创意,再提高一下安全系数。

网友:
这样做没有意思,还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