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2 起飞后 悬停时 自转 顺时针自动转圈 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2):
今天  一个起飞后  高度大概 三米的样子 然后自动旋转     模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建议用调参软件校正一次舵杆的中位值。

网友B:
會不會是馬筒效應,重新校準指南針試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调参软件校正一次舵杆的中位值。

矫正油门吗

网友:
校正刹车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馬筒效應,重新校準指南針試試吧!

问题精灵2的指南针被贴在机顶,根本就没动过也会歪,如果自己插下,粘胶就作废了,我炸鸡前也出现这问题,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