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的问题自己无法解决,,,所以感谢大家帮我研究一下!!!!!!!!

楼主(2014-03-22):
配置;kst215,蓝壳的k8,天地飞7.9257锁尾,
状况;刚刚起飞的时候很稳,飞行一段时间后大概就是1分钟的,这个时间不确定。然后就感觉飞机的机身开始向一边倾斜了,有时候向左有时候向右的,要一直压住副翼舵才能平稳飞行,只要手一回舵,就向那边倾斜了,然后降落下来发现十字盘是斜的,可是起飞的时候好好的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希望大家来研究一下!
                        谢谢了各位!!!!!

网友A:
换个陀螺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陀螺看看呢

才买的,不会又换吧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大部分是电子设备问题,要么陀螺,要么舵机,机械设备应该不会在1分钟后才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大部分是电子设备问题,要么陀螺,要么舵机,机械设备应该不会在1分钟后才出现问题

跟震动有关系吗,我感觉飞的平稳的话没有那么容易倾斜。飞的有点大动作就斜 的快

网友B: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但还好没上天
我的配置是黄V8 pro+KST 725,症状是刚通电的一段时间内一切正常,但过一会后,CH3舵机会不停向下修正,其他2个舵机正常。上下大螺距时CH3舵机行程也不一致。换陀螺、线材,交换CH2和CH3舵机接线等都试过了,最后确定是舵机的问题(还是715召回后免费换的725,说实话很失望啊)。
LZ也是KST的舵机,可以试试。通电后不要动机机,上下大螺距动几下然后等等看是否有舵机修正不正常。如果有并且是单个舵机修正异常,那基本就能排除陀螺,确定是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但还好没上天。
我的配置是黄V8 pro+KST 725,症状是刚通电的一段时间内一 ...

好的,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