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RX601接收,距离十几米就失控,求救。。。

楼主(2014-03-22):
华科尔D10控,RX601接收,距离十几米就失控。D10已刷S大固件,功率150mW,怎么会十几米就失控呢,还好APM设置了失控返航,不然真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
     应该不至于吧。我也是d10,用a433转发模式配山寨6100根本没法操控,6100完全被433干扰了,但是用rx601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10mw都不会被干扰。不用433直接用6100上天400米内飞没问题,rx601应该更远才对

楼主:
sabaka发表于2014-03-22 22:50:27
     应该不至于吧。我也是d10,用a433转发模式配山寨6100根本没法操控,6100完全被433干扰了,但是用rx601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10mw都不会被干扰。不用433直接用6100上天400米内飞没问题,rx601应该更远才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买的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买的二手的

你试试别的接收距离也这么近吗?

网友:
被坑了。没听说谁的d10这么点距离就失控…

网友:
怀疑天线内部断了,换个接收机试一下吧。

网友:
2手就不说什么了吧??

网友A:
接收机有问题,换个朋友的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有问题,换个朋友的接收机试试。

周围没人玩航模,我也是刚开始玩,买个山寨AR6100试试

网友A:
如果自己能动手就检查下接收机,问题应该在就在天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能动手就检查下接收机,问题应该在就在天线上。

嗯,谢了。今天出差了,等回去拆了看看,天线是同轴的吗?我怎么看就是一根铜导线

网友A:
天线容易被扯断,如果打开接收机没有发现脱焊,就检测天线(芯线)通路是否良好。拨天线顶端1-2mm,用万用表测量应该阻抗很小。 如果阻抗很大说明天线脱焊或者是线损,天线是同轴,外面一层很细的屏蔽网,里面是芯线,注意不要短路焊接。焊接完毕上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容易被扯断,如果打开接收机没有发现脱焊,就检测天线(芯线)通路是否良好。拨天线顶端1-2mm,用万用 ...

谢了,我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拆了看看

修好了吗

楼主:
还没弄,最近出差,没时间搞啊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问题,接收机还是新的,不过换另一个RX601就没问题了,问题应该出在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问题,接收机还是新的,不过换另一个RX601就没问题了,问题应该出在接收机上。

我买的二手的,不知道是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二手的,不知道是不是天线的问题

我们是新的俩返厂了……

网友(2014-10-03):
我的也是,在房间飞都失控(1002接收)

楼主查明原因分享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