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问个很菜的问题;我的450 好盈40A飞腾电调,亚拓450mx
电机
,用4s的
电池
能行吗?会不会烧电机?拜托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用,不过电机转速可能太高了,电机齿轮减少一个齿吧,或者把油门曲线降低一点。

楼主:
内容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