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cd电池怎样算充满?

楼主(2014-03-22):
我的imax-B6
充电器
,选择ni-cd模式,好像没有充满自动停止功能,只能设置充电电流大小,然后充够120分钟就停

楼主:
充满电是几伏?

网友A:
镍镉不太清楚,镍氢是充电中到达一个电压后越冲电压反而越低就带表充满了。

网友B:
我充过镍氢的,用0.4A充遥控的8节AA电池,充满B6会自动停止的,是否充满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电池发热。热表示满。

网友B:
你要把B6 120分钟停充的功能关掉才行

网友C:
镍氢和镍镉电池充满都会有一个很小的压降,充电器检测到压降就充满了,如果电流小,可能超过1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