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金洋双杠JY260f车床怎么样

楼主(2014-03-22):
谁知道金洋双杠JY260f车床怎么样和cjm250谁有优势

楼主:
麻烦了解金洋的说一声

网友A:
是我肯定选CJM250,齿轮变速,车丝不用换挂论,纵横自动走刀,这几样就已经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250了。

网友A:
还有什么时候出了个JY260,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同意三楼建议。

网友C:
我刚买金洋250几个月,试过进给3mm抖动,螺纹试过二次,打反刀,乱了纹路,没有锁紧拖板的原因,后面直接买板牙丝攻,m20以内的开最低速,一次解决,,自动走刀几乎不用

楼主:
金洋260f也是纵横自动走刀,还是双杠车床,也是车轮变速,现在不知道选择cjm250还是这个了,cjm250丝杠开合螺母是单片,螺母容易坏
有点不放心

楼主:
希望坛子里有了解金洋260f的说说使用性能怎么样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鲁南四分厂的lc250车床,想换一台新的,能换挡带自动走刀的,朋友们帮忙推荐一款,车不锈钢小玩意

网友D:
你为啥不考虑收台上海十一机出的630车床呢,性价比多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