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昨天炸鸡之后

楼主(2014-03-22):
昨天炸鸡以后马上在淘宝上买了配件,没想到省内今天就到货了,中午吃饭完就赶紧装好了,这回v2216 800kv的电机换上的1147的浆,又加了一个脚架,现在整机重量在1350g,只不过今天憋了一下午也没敢试飞,已经有点阴影了,还是有空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吧,不知道这个脚架装的是不是有点多余,还有这次浆是自己买的直接换上的,没有配平的器材所以没配平,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1147的浆不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7的浆不会有影响吗?

会有什么影响?我还没试,原先用的是1047

网友:
看过研究多轴的大神资料,轴距大小和桨的尺寸有讲究的。具体涉及到空气动力学不是很懂!请楼下解释

网友:
理论东西不是太懂,同样求解

网友B:
一般来说桨只要不打架都行,不过最好能有几厘米的间隙,理论上来说是会有气流干扰但是实测不明显
我450轴距装1147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桨只要不打架都行,不过最好能有几厘米的间隙,理论上来说是会有气流干扰但是实测不明显
我450轴 ...

打浆肯定不会,今天装好之后调试了一下马达。刚量了一下叶片之间的最好间隙在4厘米左右,应该ok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大家的电池一般都怎么绑的?我邦的感觉比较难受,求楼下能一同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浆肯定不会,今天装好之后调试了一下马达。刚量了一下叶片之间的最好间隙在4厘米左右,应该ok吧?

我的450机架装1147桨间距离好像在两厘米左右,飞起来感觉没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机架装1147桨间距离好像在两厘米左右,飞起来感觉没什么异常

是f450?我刚又量了一下四厘米多一点。。。。

网友:
所以我一直不信任dj的东西

网友:
450轴距最好是10寸 11寸就不太稳定了 网上那些说不打架就可以 其实桨转动的时候会产生乱流 如果两个桨离得太近的话会互相影响的

网友:
楼主请说一下配置~~准备搞一个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450?我刚又量了一下四厘米多一点。。。。

我是目测的,估计不是很准

网友:
1147我用了,震动很大

网友:
偶用的也是 正450机架 (看偶头像,, 跟LZ的很像),, 1047 及 1147槳都用过,, 1047 比较平衡,, 1147虽然升力较大,, 但沒有1047稳定....

网友:
F450机架装1147桨没有装1047桨那么稳定
F450装1047桨桨尖距离是67mm

楼主:
草子发表于2014-03-22 22:56:48
楼主请说一下配置~~准备搞一个考虑!!
我的上上个帖子里有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