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飞艇 900轴距六轴挂条幅测试OK

楼主(2014-03-22):
天翼飞艇 900轴距六轴挂条幅测试OK,有风,不好久飞,载重测试达负荷6.5KG,很可观啰

网友A:
听电机声音就很危险,
对电机余量要求太高。

网友B:
多谢甄老师 忙活半夜 把视频编辑出来 回楼上 电机余量很足的 这架飞机额外载重重量可达6.5公斤 拉个条幅 轻松+愉快不用担心的

网友C:
从降落视频看,脚架坏了。

网友D:
脚架有毛病

网友E:
应该用绳子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降落视频看,脚架坏了。
不是脚架坏了,因为条幅的上杆绑在脚架横杆下面呢,所以放不稳,下次改进啰

网友F:
风不小啊,把条幅横杆绑脚架上面不就好了!

网友G:
桨声恐怖

网友H:
多大电机 多大的桨啊 负载6.5

网友I(2014-07-17):
感觉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J:
横幅请挂中心板上,起飞前将横幅卷起,横幅底端插根棍子,

网友K:
太牛了吧。。买不起!

网友L:
我以前也干过,后来一阵风把条幅吹到多旋翼上面去了。
我只能说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