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玉兔飞控的模友帮个忙、

楼主(2014-03-22):
你们好,我是四轴新手,使用的玉兔二代飞控,按泡泡的方法调了后,四轴解锁后起飞,不能找到平衡,一直在转,不知怎么回事,谢谢,有很多问题想问问你们,QQ517455185 我的QQ有空联系一下我,先谢了

网友A:
把你的问题说的尽量详细, 机器配置,兔子的设置都讲清楚,最好能附上具体情况的视频,这样坛子里的高手才能帮到你。

网友B:
无图,无视频同,无真象

网友C:
我玩过玉兔 来 加我的Q群 228六七八77九

楼主:
先谢谢了,有很多问题,不知从何说起,是这样我的控是天九,接收是换的飞梦2.4G8通,四轴是买的二手的全套,玉兔飞控,电机好像是豹子900KV,桨是碳1038, 有GPS,
在调参工具用的是2.13版本的,按照视频方法调了,刚开始是解不了锁,只有把控的油门微调向下调一下,就能解锁,一切都是按视频的方法,只是在做罗盘效准时,我是站在南极面向北极做的,解锁后推油后不能平衡了,说像是转圈一样摆动特别厉害。还有在调参时我的通道5、6、7都不在最低处,油门那几个通道最低是1100、最高在1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