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小空间飞行

楼主(2014-03-22):
naza v1升级最新固件后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姿态模式起飞、没有卫星什么的

室内小空间飞行、地面效应比较严重
下雨天不能去外面飞只能室内飞了

空间就这么大

网友A:
为何如此稳   我的总喜欢往一个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如此稳   我的总喜欢往一个方向偏!

那就要看你的飞控是什么版本什么固件
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前后左右重量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要看你的飞控是什么版本什么固件
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前后左右重量不一样

跟你的一样啊  naza-m v1    我姿态起飞的时候会往一个方向偏

网友:
脚架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一样啊  naza-m v1    我姿态起飞的时候会往一个方向偏

升级最新固件

楼主:
脚架自己折腾的,只能买到蜗杆舵机

网友A:
最新固件1.0  只有1.0啊

网友:
调试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1.0  只有1.0啊

如果固件只有1.0版本那你的就不是naza v1
你的是naza lite 那是不能升级的、起飞的时候偏也是正常的

楼主:
慢慢调试就好了、桨什么的不用做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固件只有1.0版本那你的就不是naza v1
你的是naza lite 那是不能升级的、起飞的时候偏也是正常的

这个可以有,,我的就是偏一边,,需要遥控调,,

对了,阿诺,,我安装脚架,,,需要校准IMU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我的就是偏一边,,需要遥控调,,

对了,阿诺,,我安装脚架,,,需要校准IMU没。。 ...

校准一下比较好

网友C:
楼主的灯感觉不错的,能pm给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灯感觉不错的,能pm给个链接么...

灯没有连接
因为是自己做的
你想要我可以做、你报上轴距、轴数、
还有灯的颜色(现有白色、红色、绿色、蓝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没有连接
因为是自己做的
你想要我可以做、你报上轴距、轴数、

这样的啊,我哪天自己试试…哇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1.0  只有1.0啊

你这个明显是LITE版啊……这个版本起飞很让人揪心的,修正一下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