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bar尾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4-03-22):
舵机用泰世 GS-304  高压无刷舵机    Kba陀螺仪   不知舵机选项应选择哪个?

网友A:
第一项,9257、SAVOX这一项。提醒LZ,在这项没修改的时候不要接上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项,9257、SAVOX这一项。提醒LZ,在这项没修改的时候不要接上尾舵机!

网友:
LZ你贴图里不是写得很清楚嘛,1520宽频,最大400Hz,所以选9257那项正好,333Hz低于400正好可用,这个不能高于400(如果某个三轴有这么高的选项的话),会造成舵机发烫甚至烧毁。

沙发正解,任何一个三轴,尾舵这项未设置前都不能直接插尾舵机的。要是遇到760us那种窄频尾舵机(如MKS DS8910A+),更是不能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去试的

网友:
首先要知道 您的锁尾舵机是宽频的还是窄频的  宽频的就选第一个  窄频的就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