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平衡

楼主(2014-03-22):
最近飞APM,买的便宜桨都不平衡,机身震动很大,加上减震垫ACC仍然超+-3,没办法只好自己调桨平衡,看了些视频都是英文的没太明白。
发现所有桨怎么放都回停在一个倾斜的位置,我觉得这是桨的中心不正不知道该怎么调,看视频都是在中间粘胶水,一直没理解不知道要粘多少。
视频上调好的桨不论怎么放都不会动,我的就是做不到,请教一下该如何调桨的平衡。

网友:
我的都是拿到就用、没有调整过还是很稳定

楼主:
网上卖的都太矮了,桨转不过来,我看视频上都是用高的,没办法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我今天买的彩色8寸桨很垃圾啊一边缠了好多透明胶带才平衡,还有我的桨平衡器本来就不平衡,有误差,你们的咋样,试过吗

网友:
你那桨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不信你把桨卸了看看,这东西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往翘起的那片桨叶上贴胶带就是了,注意胶带中心贴在前缘上,让胶带两头分别贴在桨叶的两面,这样飞起来胶带不会掉了。另外有人是把下沉桨叶的凹面刮掉一些来减重以达到两边平衡,但个人不建议这种做法,原因是对手艺要求较高,搞不好会改变桨型造成气动不平衡。

如果遇到贴胶带都不好使,那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还是买好桨吧

楼主:
好桨用不起呀,买一只原装APC桨的钱能买两套便宜的正反桨。

网友:
别买垃圾浆,过来人。。。。。  上去 射浆,你觉得核算吗? 我前后两次 买了一共 20付垃圾浆    炸完 10付浆 我才发现, 是空中遇到风的时候 鸡鸡自稳  某个电机忽然加速,浆飞出来。    后来把 余下的 10付 全部退换成  5付 价格翻倍的浆,至今 10个起落  没射。   做四轴 什么都可以省。浆不能省。  当然你如果是开始玩四轴  炸鸡 没炸够 那可以试试,反正都要炸,多炸一次不算啥, 当你设备都很稳定了,就应为浆 射了,炸的会很冤枉。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FUN这种桨

网友:
在用FUN那种仿APC的路过,赶脚飞的还可以

网友B:
先做水平平衡,哪边轻哪边上胶带,平衡为止,然后把将树过来,往那边倒就是哪边重了,在轻的桨环边上上热熔胶,或者用刀在重的一边削掉一点,最终要桨可以停在任何一个位置上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往翘起的那片桨叶上贴胶带就是了,注意胶带中心贴在前缘上,让胶带两头分别贴在桨叶的两面,这样飞起来胶带 ...

静平衡跟动平衡还是不同的,感觉比较难搞!我的APC桨往轻那边加热熔胶,平衡后转起来震动大,把热熔胶刮掉震动小了!

网友:
我用细砂纸打磨的,用起来感觉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
在重的另一边直接贴透明胶

网友:
我刚装的有点杂音,不知道是不是浆不平衡

网友:
我是贴了粘    粘了摘的   我用的是笨办法   一点点试着来

网友(2014-12-24):
引用 网友B:
先做水平平衡,哪边轻哪边上胶带,平衡为止,然后把将树过来,往那边倒就是哪边重了,在轻的桨环边上上热熔 ...

我的桨树过来怎么自己就一点点水平了啊,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水平平衡,哪边轻哪边上胶带,平衡为止,然后把将树过来,往那边倒就是哪边重了,在轻的桨环边上上热熔 ...

还有,哪边树起来都一点点水平,自己做的类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934&highlight=%BD%B0%C6%BD%BA%E2,这种桨平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都太矮了,桨转不过来,我看视频上都是用高的,没办法只能自己做了。

倒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