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107L不抗风。又一个办法…

楼主(2014-03-23):
哈博森买了三个我和朋友一人一个!一体化架子没的说也结实。不过也有问题。太稳了不抗风不切专家模式飞高了根本拉不回来。3d掉高度严重,全油门都拉不起来。我也不航拍FPV。所有买了107L。动力不行是个缺陷。所有我有个想法。买107C 107D的套件来改。这样动力足了重量不加摄像模块,应该也就电机重量增加了。但是理论上应该抗风。动力应该也足很多。而且很多人抱怨不能单卖。这样改装是不是等于买单机了,今天也联系了高频头d10用的。这一两天就买材料改吧,初步想法,一个107L不改,其他改成107D 107C说白了就是壳子不一样。不过外观变化大,以后有升级空间。玩玩也爽。

网友A:
普通模式下所有的舵量和油门只达到60%,飞起来较温柔,室外飞行建议开启专家模式,所有的舵量和油门会达到90%~100%(看设定),较为抗风,若怕误操作翻滚,可直左杆(左右油门)按取消翻滚功能,再试试...还可以的!

网友B:
L和C D的主板有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和C D的主板有区别吧

貌似陀螺仪都一样。d主板加了接插件,方便fpv但是飞控控制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下所有的舵量和油门只达到60%,飞起来较温柔,室外飞行建议开启专家模式,所有的舵量和油门会 ...

能关闭3d???求科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关闭3d???求科普?

遥控器右边摇杆向下按一下,打开专家模式,可以翻滚(3D),再按一下,返回普通模式,不能翻滚(3D)。

网友D:
买H107C的壳和配套的8520电机,应该就可以了,H107L的驱动板是够用的。我测过H107C的电机驱动,50%油门时,PWM的占空比是30%,100%油门时大概是70%,估计有很多余量留给翻滚用了,H107L的电机没这么有力,所以同样是50%油门,PWM的占空比可能比H107C大,换成8520电机后,动力可能比H107C还强,当然只是猜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右边摇杆向下按一下,打开专家模式,可以翻滚(3D),再按一下,返回普通模式,不能翻滚(3D)。

进入专家模式后,左边摇杆向下按一下,也可以关闭翻滚,再按一下又打开翻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入专家模式后,左边摇杆向下按一下,也可以关闭翻滚,再按一下又打开翻滚

哦,这招我倒不知道,好的,谢谢!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H107C的壳和配套的8520电机,应该就可以了,H107L的驱动板是够用的。我测过H107C的电机驱动,50%油门时, ...

107c 107d电机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关闭3d???求科普?

十楼正解,参考看看!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 为何一直飞偏?校正了一上午啊!新手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