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零度飞控使用华D10遥控器的方法

楼主(2014-03-23):
以设置华D10S4为例,零度的其他产品类同,

网友A:
泡泡指正个错误,油门失控保护不是0,应该是在油门中点,还有5通到起落架可以映射了FMOD下面那个两刀开关上,因为现在零度取消了手动定高,两端就行了,上就是手动,下就是GPS,忘记是不是这样了,

网友:
謝謝樓主,找了很久這個資料,終於你有視頻教學了,對我這新手很有用,設置這問題也設到我快發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指正个错误,油门失控保护不是0,应该是在油门中点,还有5通到起落架可以映射了FMOD下面那个两刀开关上 ...

D10设置失控保护数据时,怪怪的,必须自己调整数据,油门上下数据为+-100,油门中间时数据为0,
关于是否设置二档开关,视频最后已经说到了,S4只要二个二档开关就行,你们自己可以把5通道 6通道设置在二个二档开关上,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教程!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设置失控保护数据时,怪怪的,必须自己调整数据,油门上下数据为+-100,油门中间时数据为0,
关于是 ...

泡泡老师详情叫你个问题就是那个华科尔的x350por四轴那个电机孔的问题你的那个电机孔是怎么样解决掉的求教   我的电机是A2212朗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详情叫你个问题就是那个华科尔的x350por四轴那个电机孔的问题你的那个电机孔是怎么样解决掉的求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266

网友:
我找的你好苦啊!

网友:
对我有帮助。谢谢。

网友C(2014-05-01):
大神们,JR DSX9Ⅱ怎么设置?

网友D(2014-06-09):
泡泡老师~~有没有apm     D10遥控的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有没有apm     D10遥控的设置啊

打屁屁,懒鬼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三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971&fromuid=117325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2014-11-15):
占位待阅

网友:
泡大师我顶你

网友E:
泡泡老师    D10可以用零度的X4P  X6P  X4  X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    D10可以用零度的X4P  X6P  X4  X6么

懒鬼

新手课堂,零度飞控使用华D10遥控器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