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下 FPV载机冲浪者X8组装 另起落架安装 增高电机座 天地飞9控 2.4G

楼主(2014-03-23):
我已经潜水好久了。从小就希望有个遥控飞机,现在终于有了,心情比较激动,20号到货就开始捣鼓,在两个店采购的部件,分批到的。下面我就把我安装的所有步骤图文并茂,把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给新人一些参考。并且请老鸟帮忙看下有哪里需要改进的。这个万分感谢了。-----------------------------------
第一天,20号,第一批配件到货激动地拍照,

-----------------------------------
有空机,10个舵机,银燕的8.5g,还有烙铁啥的。

--------------------------------------
冲浪者x8,我一起拍了个起落架,因为我感觉手抛心理没底,怕炸鸡。

-------------------------------------
拿到后迫不及待的把手头上能组装的先组装了。我先组装了舵机。很简单没什么问题。

------------------------------------
机翼内有碳管做骨,看起来很结实,透过光能看的很清楚

---------------------------------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泡沫胶好像不是很容易干,我粘上都过了一晚上了,还是很容易开胶,不过后来我用热熔胶封了一下边,完美解决。

---------------------------------
可以看到驾驶舱部分的设计,做工很不错。可以拿下来。

-----------------------------------
机翼插槽设计,碳杆空和舵机线孔,非常科学合理。

---------------------------------
机头下面有进气孔和防磨损的塑料垫片槽,不过我要安装起落架了,这个就没什么用了。

防磨损塑料垫片

---------------------------------------
机舱内部结构,设计还是很合理的。

----------------------------------
驾驶舱可以拆下,磁铁固定的。

---------------------------------------
因为接收机电调什么的都没到,所以先把飞机插上看看样子喽。很漂亮啊嘿嘿。

-----------------------------------
银燕舵机 8.5g,先把它在随机配送的升降舵垫片和方向舵垫片上上好,发现舵机两边的螺丝没法完全拧到底,不过不碍事。

-----------------------------------------
安在这里

---------------------------------
突然发现起落架没有插槽,不是配套的,晕。看来要diy了。

-------------------------------------
研究好久,觉得这个位置最合适,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厚,能受力,而且处于重心前边,比较稳的位置。那起落架比着画个轮廓,注意起落架插槽本身是有角度的。

-----------------------------------
开始剔槽,我用的是壁纸刀,中间发现有些地方没法下刀,于是自制工具,壁纸刀掰下一块,插在筷子上,简直神器,

------------------------------------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弄完一半了。

---------------------------------
插上起落架看看合适不,看上去还不错。

-----------------------------
再修修,看上去里面也比较平顺,慢工出细活,我踢了半个小时。

------------------------------
立起来看看成果。

------------------------------
另一边也剔出来,注意中间的缝隙,

---------------------------------
都踢好了插上起落架看看效果,有些小成就感呢

---------------------------
次日早晨,我的天地飞9终于来了。一起来的还有x2212 kv1400 ,8寸和7寸桨,5100mAh 35c电池。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

----------------------------------
继续弄起落架。尾轮还没装上,这个尾轮可真是太费劲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好地方,而且很容易歪,最后选择了最后端,一直研究没怎么拍照,剔完槽才想起拍照。

--------------------------
这两个槽的位置要很精确,偏一厘米都会导致尾轮不正,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滑跑时跑偏。

------------------------------------
最后终于是弄好了。看看效果吧。

-------------------------------------
尾轮的螺母拧到底就会把轮子锁死,所以不要拧到底,留点缝隙,然后用502粘死螺母。这样比较安全。

------------------------------
我用的大桨,需要升高电机座,这个电机座是我从淘宝上找的,到手后很容易就拼好了,注意用502粘死。

---------------------------------
香蕉头比较常用,新手多买些,还有热缩管,很高端啊,做出来的活很利索,而且使用方便,再也不用绝缘胶布了。

----------------------------
最后都装上看看最终效果

-------------------------------------
听说冲浪者x8的尾翼需要加固,不知道用热熔胶溜一下缝儿行不行。

-------------------------------------------
机舱内部,电池用的2250mAh 40c的,3s, 那个5100的用作热熔枪电源了,以后FPV时候可以用。

---------------------------------------
飞机最后用纤维胶布粘上的,因为怕用胶粘死了以后万一换个配件就没辙了,不知道亲们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
最后亮下天9 2.4g ,可接433的。一开始不会选择机型,后来知道是按住菜单键开机

。。桌子很乱。这个茶几就是我的工作台。
这个接收机就两根很短的天线,不知道用不用加长或者放到舱外
我看有的帖子里说要在什么线上包上锡纸,不知道我这个用不用。
希望大家能点评下,有什么不足非常需要亲们指出。谢谢各位~~

网友:
起飞降落不能转向哦

网友:
你飞的时候都不粘死?

网友:
支持一下。图文大贴。楼主是有心之人。  慢慢一步一步走。祝你爽飞。记得先试试模拟器。熟练降落了再飞真机。这样可以用久一些。这台飞机

楼主:
yuyanzt发表于2014-03-23 02:00:29
起飞降落不能转向哦
直上直下吧,哈哈。

楼主:
HZH965010603发表于2014-03-23 02:17:32
你飞的时候都不粘死?
就是想问下,不粘死怕不结实,粘死怕拆不开,毕竟还要安装图传什么的

楼主:
titi18160发表于2014-03-23 04:24:43
支持一下。图文大贴。楼主是有心之人。  慢慢一步一步走。祝你爽飞。记得先试试模拟器。熟练降落了再飞真机。这样可以用久一些。这台飞机
还没玩过模拟器,不过gta玩的很熟。哈哈

网友A:
建议:
1、新手的话不要安装起落架,降落蹭地即可。
2、就算安装起落架,你这种安装方式,降落几次后,起落架会绊掉,因为你起落架和机体连接部分强度不够,建议机肚加轻木板再将起落架装上。
3、尾轮不能控制转向,你降落后惯性大会滑跑很远,没转向控制很容易撞到路牙或者其他东西。
4、飞机机身一定要粘死,新手不要装FPV设备,等你报废几架固定翼后再考虑入手FPV。
5、尾巴确实有点不扎实,建议平尾开槽埋入一根碳杆。

网友:
固定翼fpv你还是飞大胖子最好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胶水粘接上飞机吧,先目视飞熟练了再研究fpv。
不过感觉这架飞机机舱空间不足以装进5000的电池,注意电调的散热,顶楼主的动手能力,绝非一般新手。后期真要改造的话,相信楼主的动手能力还可以用刀破开epo胶粘处,并改造机舱內结构的空间布置,加装木结构,用来放置飞控增加强度,要是飞fpv最好考虑电调在机身外置。祝楼主开心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下,不粘死怕不结实,粘死怕拆不开,毕竟还要安装图传什么的

一步全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新手的话不要安装起落架,降落蹭地即可。
2、就算安装起落架,你这种安装方式,降落几次后,起 ...

大神非常感谢,听君一席话,省了多少架。哈哈。

网友:
起落架装的很好看,但不足以支撑FPV机。
这个鸡鸡不适合大载重。

楼主:
嗯,听了你们的建议。我先不打算上图传了,就先练习视野内飞行,同时我想办法加固起落架,请教下起落架哪里比较弱?是插槽容易豁还是架子本身不结实?

网友B:
我就没粘死,不过使用大量宽透明胶带裹的很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粘死,不过使用大量宽透明胶带裹的很严实。

我已经决定了。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以后就上胶粘死。 北 京这边玩fpv很危险,大功率发射机是管制的。先玩视野内吧。打算熟练了以后上死胖子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奇的航模固定翼远程FPV飞行
     航模领域的FPV是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主视角”,它是一种基 ...

双路接收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行安全飞行检查十步:

1、卫星颗数:到飞场后检查卫星颗数大于7颗。

这才是 高手,对我们大家太有益处了。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发帖很用心 赞一个

网友D:
....舵角,打满热熔胶再插上去就好,不用泡沫胶,起落架这样安装一个重起落会断掉。建议去掉起落架手抛起飞,飞机肚子贴纤维胶可以在降落的保护一下。机身一定要粘死!舵机不如加点钱换金属的,这个我用坏5.6个了

网友:
1、这个躲角不好用,换成贯穿那种,后面带卡子的,卡主上胶
2、建议把升降和方向舵机装在尾巴上,这样就可以吧机身粘死,机身侧面可掏个洞,以后上飞控什么的方便
3、电调外装在顶上或侧面 便于散热
4、不建议装起落架,强都不够,方向没法调节
5、机身务必粘死,以免空中解体

网友:
沾死吧    小心空中解体

网友E:
我想买个旋翼机,能升空800米以上,  飞行半径在5公里左右,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行安全飞行检查十步:

1、卫星颗数:到飞场后检查卫星颗数大于7颗。

顶,在你那边买过不少东西,也看过你的 冲浪者的视频,学习了

网友F:
楼主费了一番心思啊,好心人也不少,我也受益匪浅,正打算入个冲浪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角,打满热熔胶再插上去就好,不用泡沫胶,起落架这样安装一个重起落会断掉。建议去掉起落架手抛起飞 ...

谢谢。热熔胶确实比泡沫胶强度高,机身粘合用泡沫胶应该可以吧。起落架我还是想办法弄上加固吧。,感觉滑跑比较帅。哈哈。等以后熟练了再抛,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费了一番心思啊,好心人也不少,我也受益匪浅,正打算入个冲浪者呢

入吧。哈哈。 东西我用的还不错。可以加我qq 。一起研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买个旋翼机,能升空800米以上,  飞行半径在5公里左右,需要买哪些东西!~

你想入电直吗。直升机没法飞太久 ,。不过你可以试试油直

网友G:
受教育了,我也正好准备入手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教育了,我也正好准备入手一架

建议不加起落架,我的已经拆掉了,现在重量800g,很好飞

网友H:
我刚入了一个X8,还需要向楼主学习

楼主(2014-04-23):
引用 网友H:
我刚入了一个X8,还需要向楼主学习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练模拟器,练一天降落就行。 实际玩的时候抛的时候平抛 。千万别往上抛 。很好飞的。

网友I:
天九用起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奇的航模固定翼远程FPV飞行
     航模领域的FPV是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主视角”,它是一种基 ...

那个GPS插SIM卡的叫什么啊?哪能买到?苹果系统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九用起来如何?

用起来不错。没用过futaba。感觉天九够用了。经常飞到快看不见了。玩几十次还未失控过。

网友J:
遥控的接收您是放在机身哪个位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例行安全飞行检查十步:

1、卫星颗数:到飞场后检查卫星颗数大于7颗。

手机上能看的GPS哪有买啊?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机上能看的GPS哪有买啊?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X宝  ]航模FPV远航专用GPS追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遥控的接收您是放在机身哪个位置?

放在飞机的底部,用的双路双天线的天地飞接收机,最远飞过2733米还没失控

网友(2014-05-24):
这个写得太详细了,好

网友:
给我个电机座的详图吧

网友:
这个写的很详细,不错 正想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1、新手的话不要安装起落架,降落蹭地即可。
2、就算安装起落架,你这种安装方式,降落几次后,起 ...

尾巴确实有点不扎实,建议平尾开槽埋入一根碳杆。
高手,这个怎么弄啊,能不能给详细的说一下呢? 是哪个部位不扎实呢?怎么埋?谢谢咯

网友:
组装机身前,机身中部到尾巴,内侧埋碳杆。机身为中空,中间有支撑隔断,隔断切口,碳杆用泡沫胶粘上。
平尾切缝,塞入碳片。强度很好。或者开槽,埋入细碳杆。

网友:
挺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4-09-02):
求qq请教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