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 650 電路板請老師幫手

楼主(2014-03-23):
本人是新手請問各老師650盒內方形電路板怎樣接豉最好有圖,請問電路板接駁到那裏

网友A:
内圈负极。全部都接黑线。外圈正极接红线。左上的两个洞是接两根根线出去的。 分别是总的红色。和总的黑色。直接焊接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圈负极。全部都接黑线。外圈正极接红线。左上的两个洞是接两根根线出去的。 分别是总的红色。和总的黑色 ...

总的正负级怎么分呢?

网友:
内圈可以都接正极;外圈可以都接负极。反之亦然!

网友:
仔细看看 两个圈圈

楼主:
那裹有八个圈650是四軸是否任意四个都可以,另左上角那紅线及黑线是接駁都那而那塊電板安娤在那裹

楼主:
是否不要讓他接觸到别的電源怎樣做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