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Baby Blender基本完工

楼主(2014-03-23):
心仪已久的FT小双翼机,从X宝上订了一套激光切割好的板材,今天到货,刚刚装好了,还差方向舵和水平尾翼的钢丝拉杆,没材料了,明天买钢丝回来装好。准备试飞之后再涂装

板材

动力舱

基本完工,弯3MM钢丝的起落架费了老力了前起落架用的橡胶轮,加装了后轮转向

网友:
沙发一个~看上去不错

网友:
做一些装饰。喷漆或者贴一些东西。应该很不错

网友:
很卡哇伊的说,感觉气动性能不是太好

网友:
起落架钢丝用2mm的就够了!这飞机很轻的!在说FT系列的飞机自己做就好了!为什么要买套件呢?

网友:
自己打印图纸切割的路过…感觉这飞机因为翼展小,所以滚动的稳定性不太好……飞起来不如那个FT 3D来的安逸~~

网友A:
我的套材...顶起,话说我不是给你发了1mm的钢丝吗?起落架是2.5mm的钢丝

网友:
我这A4纸打印,纯手工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套材...顶起,话说我不是给你发了1mm的钢丝吗?起落架是2.5mm的钢丝

1mm的钢丝不是做拉杆的么,你发给我那根粗钢丝是2.5mm的,我用游标卡尺量了,弯得那叫一个费劲,不过做出来的起落架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套材...顶起,话说我不是给你发了1mm的钢丝吗?起落架是2.5mm的钢丝

是的,之前我用我以前剩下的钢丝做的拉杆,没用卡尺量,看起来你发给我的1mm钢丝好像有点粗,今天用卡尺量了,也是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的钢丝不是做拉杆的么,你发给我那根粗钢丝是2.5mm的,我用游标卡尺量了,弯得那叫一个费劲,不过做出 ...

我都是用锯子锯断的,弯起来手疼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B:
尾轮什么样的?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尾轮什么样的?图片看看?谢谢。。。。。

应该是没有尾轮的,竹签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尾轮的,竹签代替

原视频里是用竹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轮什么样的?图片看看?谢谢。。。。。

从儿子的玩具车上拆了个轮,减震钢丝是老婆单位找的,其他配件就是一块轻木片,光缆跳纤的保护盖做的轮挡,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