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4-03-23):
我这个电机一启动 怎么来回摆动,就像在摇头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明显缺相了

网友A:
三根线有一根线没接好

网友:
电机缺相,也可能是电池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有一根线没接好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电机转不到1分钟就感觉烫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电机转不到1分钟就感觉烫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说说你的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动力配置

所有都正常,就这个电机这样,我是4012    400KV的,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动力配置

W S 4012  KV400的电调是好赢40A的其它电机都正常就这个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