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 680终於完成(附图),求云台推荐。

楼主(2014-03-23):
先报一下配置
朗宇 X4110S 400KV
好盈铂金系列Platinum-30
大疆 DJI Naza-M V2A-Pro
6S 5200mah 40c
天地飞9

现在重量为2720g 含电池,预算挂blackmagic微单 (总重 670g),应该连云台刚好4KG 起飞。DYS 云台好吗?

还未试飞行时间,4KG 大家想可以撑多久?

网友:
赶脚走线很乱的样子 ,不能走管内么
沙发嘿嘿

网友:
这机架管夹,有虚位吗

网友:
应该在13分钟到15分钟之间

网友:
多大的桨,啥牌子?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6S5800电池,起飞2850G,可以飞25分钟

网友:
我正在准备做一异形四轴,图纸都画好了,貌似和LZ的雷同,请问可否分享一下你的宝贵经验,还有耗材等等!谢!

网友:
这款ATG的机架看起来也不错哦!楼主感觉怎么样啊,比如做个、力臂强度、精度等!

网友:
脚架横着中间好像还有个拉杆,楼主没装吗?

网友:
ATG650,顶一个同道

网友:
这个机架要多少价格啦

楼主:
没啥虚位,还蛮扎实的。只是不挂电池不挂相机的话,重心已经在偏後位置,可能要再调一下电池的位置

至於走线,因为电机买了长线,不想切短,所以保留着。

脚架暂时这样安装,打算找找有没有可折叠的脚架。有没有推荐?

6S5800 起飞2850 才25分钟呀~~~

看来4KG 起飞飞不了多久。

网友:
2-4电机轴套反桨最好加一些螺丝胶,如果是正牙旋紧是很容飞掉,当然最好就用M6自锁确保安全。